35kV变电所新建与改造中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0-07-24):
随着当前农网改造的逐步深化,将有一批35kV变电所面临新建与改造,目标是建成"无人值班,有人值守"的变电所,目前已有十几个所做了施工设计,笔者就当前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与大家作一探讨。

1 操作回路

  目前35kV及10kV断路器主要选用真空断路器或SF6断路器,两种断路器都采用弹簧机构,有些厂家在为35kV及10kV保护装置设计操作回路时,往往忽视了弹簧未储能闭锁合闸回路和SF6压力降低闭锁跳合闸的回路,有的是当作多油断路器(带电磁机构)设计的,实施时得再到现场去加装中间继电器。因此,在看图时一定要仔细,遇到这样的情况尽量要求厂家在生产中加工完成。也就是将弹簧微动接点和SF6密度继电器接点引到保护屏的中间继电器上(最好不要把中间继电器装在户外端子箱内,很容易受潮和腐蚀),利用此中间继电器的一对接点去闭锁,一对接点去发信号。

2 电容器自投

  由于要实现无人值班,电容器应该具备自投功能。实现电容器自投需要一个装置,它采集母线电压、有载调压主变的档位及电容器开关位置等,由单片机计算它的功率因数再结合母线电压而对主变进行升、降、停的调节,甚至跳合电容器开关,将电压维持在额定电压附近。

  有的生产厂声称自己的综自装置能用软件进行电容器自投,但他们的自投方式只能实现电容器自投,不能对主变进行调档。对不同的变电所,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用两种方式实现自投的都有。

3 接地选线功能

  对于无人值班所来说,能否实现接地选线跳闸也是一个大问题。无接地选线功能的在运行中会有很多麻烦。10kV出线一般容易与房屋、树枝等接触,下雨天更是严重。若某条线路一旦接地,还要派人赶到现场,会延误送电时间,有的生产厂家定型的10kV馈线保护装置具备接地选线功能,可用零序TA产生的零序电流,但是零序TA只能用于电缆出线,架空出线只能用自产3IO。一般最好用专门的接地选线装置,它引入母线的3UO和每条馈线的零序TA送来的零序电流,再来选跳哪条接地线路,准确率就比较高。

4 计量问题

  以前变电所的计量问题,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现在电能计量部门迫切要求计量用TV、TA与保护及测量用TV、TA分开。TV问题好解决,换一个4绕组的TV就行了,TA就相对麻烦一点,它要求每条10kV馈线开关柜内都加一组专用TA,10kV馈线一般较多,开关柜做好后容积有限,且开关柜厂一般对计量问题的考虑还远没有跟上用电部门的要求,一般10kV出线开关柜TA只有两绕组,10kV主变进线TA只有3绕组(有的还只有两绕组),故需在定货时就向厂家提要求。10kV出线开关柜用3绕组的TA,10kV主变进线柜用4绕组的TA,做到保护用一组,测量用一组,计量用一组,10kV主变进线还有纵差用一组。这样,计量用电流就不再需要和测量或保护用电流串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