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稳定灯泡一闪一闪怎么回事

楼主(2010-07-24):
我用的是发电机。我测了输出电压是稳定的,但是我的灯泡和日光灯却是一闪一闪的。请问是怎么回事。这跟频率和波形等有关吗

网友A:
与频率的关系较大,因为发电机如果不并网。其频率不可能是固定的,在49。5-50。5来回摆动。

网友B:
我也开过发电机,遇到过灯闪的现象。特别是水银灯和日光灯闪得厉害。我记得是跟功率因素补偿有关。补偿开着和关了就有明显的区别。但具体忘记了是怎样的关系。隐隐约约记得是功率因素太高的时候发生这种现象。

楼主:
我们厂没有进行功率因素补偿。

如果频率超出了49.5-50.5的范围,它对灯泡的影响有那么厉害吗

网友B:
不会。这么小的变化感觉不到的。一定是电压在变化。

有可能是柴油机调速器不平衡。造成这个位置总是做功大了或者做功小了。形成周期性的闪。听柴油机的声音就是

咕隆隆隆隆隆咕隆隆隆隆隆咕隆隆隆隆隆咕

楼主:
我们现在认为是发电机有毛病。但不知是机械的还是电气的。

我只要一给励磁电压,发动机转速就上去,但却震得非常厉害,就像有轴承坏了一样。轴承两个多是新的。因为灯泡一闪一闪,电压和频率都很稳,听听发电机声音好像不太对,就把两边的轴承多换了新的。没换以前,震就一点儿。现在毛病没找到,反而又多了个毛病。

现在的现象是:电压和频率是稳定的。但灯泡,日光灯在一闪一闪(频率约为1秒3到4次),AVR(自动电压调制器)没问题。发电时震动非常大。绝对是超出正常状态的震动。

今天请了个外面的人,他说可能是励磁中间有短路的了。我不太相信。

请熟悉发电机的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C:
“日光灯在一闪一闪”

1、电压不稳定;

2、“一闪一闪”,是励磁电路不稳定,有震荡;

网友D:
可能是励磁中间有短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