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设低压输电线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0-07-24):
工厂、农村架设输电线要注意以下几方面要求:
( l )如输电线采用垂直于排列,线间距离比水平排列要大些,因导线上下摆动比水平摆动大。如规定6KV架空线间距离、垂直于作列为1m时,水平排列只要0.7m就可以了。
( 2 )在同一电杆上,既架设铜线,又架设铝线,那么铜线要架设在上边。因铝线比铜线热膨胀系数大,铜线放在铝线上边,可以保持铜、铝线之间的垂直距离。
( 3 )架空导线的最小截面,裸铜绞线为6mm2,裸铝绞线为16mm2。这样规定是考虑导线的机械强度。
( 4 )在同一路段内,所采用的导线必须三同,即材料相同、型号相同、规格相同。中性线截面允许比相线小50 % ,但材料和型号应与相线相同。
( 5 )尽量采用混凝土电杆,因其机械强度、防腐蚀性好,而且价格便宜。横担尽量采用角钢横担,因角钢横担具有耐用、强度高和安装方便的特性。
( 6 )在架空线路中,零线要架设在相线之下。因零线截面积一般比相线小,容易因风吹等因素而断开,不会接触到相线,即零线不会有危险的高电压。
( 7 )架空导线要用多股绞线,尽量不用单股线。因多股线机械强度好。
( 8 )架空导线不用焊接法连接,因焊接加热,导线会退火,使机械强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