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伺服上电报过载

楼主(2010-07-24):
所用伺服放大器:MR-J2M-P8B;所用马达:三菱HC-MFS-13D;轴控模块:QD75M1

现象:伺服在上电时,马达抖动后,报:52(过载)

处理过程:

1.更换马达,无效果

2.确认参数未被更改

3,更换放大器后面的驱动器,无效果

4.在驱动器和轴控模块的信号线上加过抗干扰的东西.

有谁遇见过此情况,请前辈指点.

网友A:
  建议检查你的马达U,V,W.相线,是否有断路或短路!活动线槽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B:
再检查检查的马达U,V,W接线顺序是否正确,增益是否过高

网友C:
我碰到过一次,U,V,W相线接错,电机抖动几下就报过载错误,我用的是安川的伺服,但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D:
应该是相序接错了

楼主:
相序可以肯定没有接错。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控制,设置有问题

网友F:
电机与伺服的UVW一一对应相连,未必是正确的。楼主可以换一下相序试试。另查一下积分时间是否过小。

楼主:
MR-J2M-P8B伺服,参数是从QPLC程序写进QD75M系列轴控模块的,参数我检查过,和其他机台的相同设备一样,会不会是本身马达上电时有干扰导致?

楼主:
伺服的控制模式是:自适应模式

网友E:
PLC程序中脉冲速度设定过大,调整一下就OK。

楼主:
QD75M系列智能模块,速度是50000PLS/S,这个速度很慢了。

楼主: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我把马达的联轴器固定上后竟然OK了,我很不解。

为什么马达在空载的时候回出错?等待解释中。。。。。

网友B:
估计伺服增益是根据带载情况调整的,断开联轴节,负载惯量与电机轴脱离,电机变成空载,而增益未变,此时增益就过高,产生严重震荡,以至于过载!

总之,增益必须和负载相匹配。

楼主:
等待恩波老师很久了,伺服器上设置的是AUTO TURNING(自适应模式),最可能是伺服的增益已经与负载不匹配。但如果是这样,那新伺服在初始设置咋办呀?

网友B:
AUTO TURNING未必是自适应完成,其字面意思是自整定,一般而言自整定都需要有一个操作过程,而楼主遇到的机器的自整定可能是在带着负载的情况下操作完成的,所以空载后,系统增益就显得过大而导致系统震荡,过载。

新伺服、或新机器、或机器大修改造之后,都应该重新整参数,至于参数整定操作是用自整定还是手工整定,看操作者的经验,没经验不妨自整定,但自整定的参数未必是最佳参数,可以基于自整定结果和实际运行效果,试着手动改变参数,并慢慢积累经验,逐步达到以手工整定获得更佳参数的境界。这需要大量的实践支持。

楼主:
谢谢恩波老师指点,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