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监控欧姆龙和西门子PLC问题

楼主(2010-07-25):
请教各位大侠,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用到欧姆龙CJ1系列的plc,和西门子S7-300 PLC, 上位监控软件是组态王6.50,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用两台电脑同时单机或是联网监控这三个PLC的数据时,只能同时获得并看到S7300的数据,欧姆龙的或是两个电脑都没有,或是一个电脑有一个,另一个电脑有另一个PLC的数据显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物理层用的是以太网连接,中间加光纤转换!请各位大虾帮忙解决一下,谢谢啦!

网友A:
不知道你欧姆龙PLC是直接以太网输出还是通过串口转以太网模块转换的?

转换模块貌似有项设置是允许与几个主机连接,默认是一个。

另外从你的描述大概能看出你两台监控计算机都是直接去跟下位机通讯的,查看一下组态王的手册看怎么配置成一台工程师站、一台操作员站,只让工程师站去与PLC通讯。

楼主:
对:饶歌 关于

不知道你欧姆龙PLC是直接以太网输出还是通过串口转以太网模块转换的?

转换模块貌似有项设置是允许与几个主机连接,默认是一个。

另外从你的描述大概能看出你两台监控计算机都是直接去跟下位机通讯的,查看一下组态王的手册看怎么配置成一台工程师站、一台操作员站,只让工程师站去与PLC通讯。

内容的回复:

恩。谢啦!是直接通过PLC以太网口通讯的,他们现场要求两台主机都可以对现场进行操作,、不知道配置成工程师站和操作员站可不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