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逆变器与Driving Monitor无法通讯,求,谢谢了!

楼主(2010-07-25):
最近接触Driving Monitor,看着很简单,就是通讯不上,我用的是profilebus--DP通讯(cp5611卡),变频器通讯参数已设置,DP电缆没问题,可就是在控制面板的通讯设定上读不出地址,测试通不过,通讯参数也不错啊,我挨个试了,另外我想问问电脑上的com端口是不是也得设置啊,该怎么设置啊?更新驱动不知道该更新哪的驱动,那位大虾帮帮忙,急用,谢谢了!!!!!!!!!!!!!!!!!!!!

网友A:
查软件的帮助文件,好像要在软件的option菜单set PG/PC interface选项里 作设置,如果你那块cp卡带诊断功能的,选择完那块卡后,在properties按钮里有diognostic,测一下,是否能读出变频器的profibus地址。

网友B:
在Driving Monitor上更改COM口后得退出Driving Monitor,再次打开才可以。再者P700得和Driving Monitor打开使得BUS ADDress的一致。

楼主:
对:Jerryful 关于

查软件的帮助文件,好像要在软件的option菜单set PG/PC interface选项里 作设置,如果你那块cp卡带诊断功能的,选择完那块卡后,在properties按钮里有diognostic,测一下,是否能读出变频器的profibus地址。

内容的回复:设置都对啊,测了,通不过,只能读出PC的地址啊

楼主:
对:wyjys 关于

在Driving Monitor上更改COM口后得退出Driving Monitor,再次打开才可以。再者P700得和Driving Monitor打开使得BUS ADDress的一致。

内容的回复:我就是不知道com端口咋设置的,好像得用驱动,不知道怎样更新,用哪的驱动?能详细说说嘛?谢谢了!!!!!!!!!!!!!11

楼主:
没人会吗?还是没人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