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中如何使用文件浏览器控件?

楼主(2010-07-25):
可以打开文件浏览选择某个文件夹中的文件?

哪个控件可以做到,名称是什么?

网友A:
StartApp "C:\winnt\explorer.exe";

打开资源管理器。

网友B:
安装VB后使用其中驱动器和文件夹控件就可以浏览了。

网友C:
可以直接通过按钮或点击画面打开文件夹或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