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应聘题目

楼主(2010-07-25):
西门子PLC应聘题目
西门子PLC应聘题目

测试一(基础篇)
1、S7-200 CPU基本参数
型号 DI DO 扩展能力 程序容量 数据容量 HSC通道数 输出传感器电源大小 实时时钟 DC输出电流大小 RLY输出电流大小
CPU221
CPU222
CPU224
CPU226

2、列举你所知道的支持S7-200编程的通信部件?

3、列举你所知道的S7-200支持的通信协议?

4、CPU226集成的电位器对应的系统标志位是哪个,对应的范围是多少?

5、从microwin编辑软件下载到CPU内的程序包含拿几个部分?

6、 CPU内数据丢失是具体丢失那些数据,如何保持,能最长保持时间多久?

7、CPU内部的存储器类型有哪几种?

8、列举1ms 和 10ms 的定时器?

9、列举EM231和EM235选择输入4-20mA时的跳线?

10、画出EM235测量4个PT100的接线图?

11、画出EM231接2线制4-20mA传感器信号的接线图?

12、分别写出下列系统标志位:
常通: 自由口通信接收字符:
首次扫描接通: 自由空参数定义:
周期为1分钟的时间脉冲: HSC0的控制字节:
周期为1秒钟的时间脉冲: PTO0的控制字节:
自由通信空闲:

网友A:
有些还真不知道,需要查下手册

网友B:
出这个面试题的人一定是傻到家了, 谁会去死记硬背这些东西, 即使背出来了,也不应定就是应用高手!

应该考考指令的多种用法等等啊, 或者出个编程题目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