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0-07-25):
小弟今天在糖果扭结机上遇到一变频器故障,望各位师傅指点下。现象如下:HC1——Drive牌,2.2kw.变频器出厂设置点动以15hz的频率运行,全速运行时为40hz,好久没开机了,今天一开机发现点动正常,但按下启动按钮后,频率只能加到4.5hz,并且电机伴有刺耳的唧唧声,一超过就自动停下来,stop灯闪烁。经检查,电位器是好的,接线也正确,负荷没问题,拆开变频器到电机的输出电路,让变频器空载运行,故障现象依旧。希望各位工控朋友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变频坏了就换变频wo

网友B:
不带变频器也有同样问题?那就是变频故障了

网友C:
HC应该是泓荃变频器吧,想问下,点动是15HZ你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HC应该是泓荃变频器吧,想问下,点动是15HZ你确定?

没错是台湾的,点动是15HZ出厂设置好的。

网友D:
你点动15HZ     但是启动生频率生不起来么?好奇怪,你还是先预热一段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