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 报直流过压,是哪个元件坏了?

楼主(2010-07-26):
各位朋友:我有一台ABB ACS510一上电就报F0002(直流过压)。我量了一下直流电压545V,正常。但变频器显示的直流电压有800多伏。我想取样上有问题,查了电阻没问题啊。我就把驱动板上的一些芯片也换了,可还是报过压。请高手帮个忙解决一下?

网友A:
中间回路DC电压过高
检查和排除:
·输入侧的供电电源发生静态或瞬态过电压
·减速时间过短(参数2203DECELERTIME1(减速时间1)和2206DECELER TIME2(减速时间2))
·制动斩波器选型太小(如果有)
·确认过电压控制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使用参数2005)

楼主:
实际量的DC电压正常,就是检测上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坏了。有谁修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B:
DC采样电阻可能变质了。

网友C(2010-08-31):
系统复位一下试试,多长时间的机器了,看看有什么元器件明显老化的没有。

网友D(2011-05-17):
我也碰到这问题,突然间5台ACS550的变频器报F0002故障,死活复位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这问题,突然间5台ACS550的变频器报F0002故障,死活复位不了

1、“突然间5台ACS550的变频器报F0002故障”,那不是变频器的问题,有突然间5台益气坏的吗?

2、你的问题在电源,是否有过压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际量的DC电压正常,就是检测上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坏了。有谁修过这样的故障?

知道是“检测上有问题”,检测电路就几个元件、几个点,一个一个的检查!

网友F:
广州杰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维修ABB变频器http://www.gzjiekong.com/ 联系电话020-36541762

网友G:
功率板上有一个放大器,检查一下是不是坏了

网友G:
功率板上一般会有一个电压测量器件,此器件有一个固定的缩放比例,如果是实测电压正常但变频器显示电压不正常,那就是这个元器件的缩放比例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