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ouch标签的问题

楼主(2010-07-26):
请教各位,我下位机采用logix5000,上位机是intouch10.0,我在plc里面定义了一个int变量,我现在想在intouch里面取这个int变量里面的一个位出来,怎么实现,谢谢,我邮箱freewdz@163.com

网友A:
最好在PLC里面做!

在INTOUCH里面也可以做,就是麻烦吧!

循坏MOD( 整型标记名 / 2 ) 。

楼主:
请问楼上的,能不能说清楚一点,谢谢

网友B:
直接用Temp.XX,XX为位数,Temp为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