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间继电器两个接触器控制正反转

楼主(2010-07-26):
一个用WINDOWS画图程序画的简单控制电路草图,图中KM1与KM2轮流启动来实现正反转,不知可行否?

网友A:
1、你的电路工作要求是什么?说出来大家帮你设计;

2、你的电路KM2 无法正常工作;

3、与KM1串联的KT触点是瞬时断开断电延时闭合的吗???

楼主:
昨晚上修改了一下, 一个时间继电器是无法控制的,只好用两个控制

网友B:
一个kt 时间继电器有这个功能吗?我看了一下,应该不可以实现的吧?

网友C:
何必那么麻烦呢,用个双调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D:
用做什么控制的?如果是常期短时连续使用,类似于洗衣机就行,只是时继要选用双调的。

网友E:
是的,用一个循环延时继电器就能解决。

网友F: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来控制是正确的

如果时间相等可以用循环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G:
你的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单个时间继电器,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上不行。常有误动作,有一种时间继电器,双时间的,很好用,可以设定,秒,分,时,我都用它来实现,

网友H(2010-08-29):
楼主的这个图从理论上我看也行不通啊!如果这几个触点是这个时间继电器上的,时间继电器刚得电瞬时触点就动作了KM1不动KM2也动不了,当KM2动时刚得电就被自己切断了,吸合不了。电路无法运转。

网友I:
用通常的通电延时或断电延时定时器,只用一个,是很难完成反正转控制的,这里用普通继电器与一个电容一个电阻构成通电与断电都延时的定时器,再用二个继电器就可构成用一个按钮实现反正赚的控制,见下图:

网友I:
如控制电机是二个接触器的话,此图如下:

网友J(2011-03-07):
用DH48S-S的双延时继电器完全可以,用一个就行!很早就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