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频率显示求助

楼主(2010-07-26):
请各位高手援助,,本来变频器设定频率为50HZ,但是在有时就一直在49.99HZ与50HZ之间闪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好,要是坏了可以找我修。13718383844

楼主:
哦,,应该不是坏了吧,,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说真的,,我一年内已经弄坏了8台4千瓦和4台15千瓦的440了,,一直搞不清楚啊,,还请赐教。。。

网友B:
楼主真是个完美主义者!

49.99HZ与50HZ有多大区别,这只能说明变频器的精度太高了,都能区别49.99HZ与50HZ!

电网不可能是绝对的50HZ!

网友A:
哈哈哈楼主你真厉害,我建议你给我打个电话,1、把你坏的拿来给我修,2、咨询你一年内弄坏了8台4千瓦和4台15千瓦的440的原因,我们对这个修复率基本上是100%价格也不高,尽量别找代理商,他们太黑,一般我们报过价后代理商会翻倍报给直接用户的。我手机:13718383844石小姐

楼主:
呵呵,,后来西门子来人了看了,我们那边的确环境很差,他们把坏的都拿走检修去了,,后来说给报告的,,,一直杳无音讯。。。

网友A:
哈哈,找西门子不行,价格高、时间长,昨天我有个客户过来了,西门子55KW的变频,前天他已经来过了,给他修的板子,就是这个变频上的板子,修好了,回去上电一试又烧了,昨天客户又把变频带过来,另外又带了两块板子,我们工程师上电用我们自己的板子试,也烧,后来我们工程师就了一个很小的办法就解决了总烧板子的问题。想要知道什么办法的请加我QQ:1134130563,不欢迎同行。谢谢合作。

网友A:
楼主,你加我QQ,我有个办法给你。

网友C:
对:香儿 关于

哈哈,找西门子不行,价格高、时间长,昨天我有个客户过来了,西门子55KW的变频,前天他已经来过了,给他修的板子,就是这个变频上的板子,修好了,回去上电一试又烧了,昨天客户又把变频带过来,另外又带了两块板子,我们工程师上电用我们自己的板子试,也烧,后来我们工程师就了一个很小的办法就解决了总烧板子的问题。想要知道什么办法的请加我QQ:1134130563,不欢迎同行。谢谢合作。

内容的回复:不是同行,你就可以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