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的通讯

楼主(2010-07-26):
我有一台S7-200的PLC,型号为216-2AD23-0XB8,CPU是226CN,与电脑连接不上,电脑的软件是V4.0的,电缆是PC/PPI,通过232接口连接,总是显示通讯错误,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我换了一个PLC,是216-2BD23-0XB8,连接就没问题,两个PLC仅是电源电压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你把PLC打到停止位置试试

网友B:
第一台PLC是不是写过程序了,把端口的通讯速度改了.用楼上的方法先试试,成功了再把端口速率改回来

网友C:
1、把PLC开关打到停止状态;

2、在通信设置中,搜寻所有波特率和地址。

3、216有2个通信口,换一个看看。

4、如果还有问题,可能PLC通信部分线路故障。

楼主:
谢谢老菜鸟,1-3项我都试过了,还不行,我有点怀疑电缆,不是西门子的原装电缆,只是两端是9针的接口,中间没有方盒的那种

网友C:
        没有关系,如果对电缆方面有疑问,可参阅我发的帖子,关于原装电缆和仿制、自制品电缆的帖子,说得应该很清楚,对你应该会有所帮助。

网友D:
国产的部分电缆,支持的波特率比较低。一般最多支持到19.2K,如果原来的PLC系统块里面设置成187.5的话就可能通讯不上了。

网友E:
你那跟电缆的波特率建议你设成9.6K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部分电缆,支持的波特率比较低。一般最多支持到19.2K,如果原来的PLC系统块里面设置成187.5的话就可能通讯不上了。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