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关伺服电机保持一定的静止压力的问题?

楼主(2010-07-26):
     各位您们好!我有个系统是用伺服电机控制的,当伺服电机运动接触到位工件后,用很慢的速度并保持一定扭力来挤压工件,完全到位后还要保持一定的压力一段时间。请问一下用定位模式可以做到吗?是否还要用到速度和转矩模式?谢谢!

网友A:
试试有转矩限制的位置模式,转矩限制值与目标压力对应,位置目标为“到位”点。

网友B:
这样的方式,很难实现“完全到位后保持一顶的压力”,或者在到位后,把位置目标在向前移一点,保持一定位置误差,保持压力。

楼主:
谢谢!刘老师这样的话到位后保持压力伺服会不会过载报警?

网友A:
刘版主言之有理!

保压对应电流必须小于额定电流值,如此不会报过载。

网友C:
我想用速度模式和转矩模式切换就可以了吧。

1.接触工件之前用【速度模式】。

2.<用很慢的速度并保持一定扭力来挤压工件>你要速度优先就用【速度模式】。力矩模式就用【力矩模式】。<完全到位后>要是这个位置是模具的话就用力矩模式,要是这个位置是一个无边界的位置就用【位置模式】。

3.<保持一定的压力一段时间>在这个时刻之前先记录伺服的输出力矩(模拟量)最后的量,然后在这个时候用力矩模式用刚才登记的力矩返回给定到伺服。

网友D:
用力矩模式加上速度限制应该可以实现。

在给定力矩下,前面进给段阻力小,速度迅速升高到限制值;
接触以后,阻力增大,速度减小,最后达到平衡,维持一定的力矩,也就是压力。

网友C:
光用力矩控制不能保证达到到位这个程度。现在问题是你不知道到位这个地方的力矩是多大。

我上面的意图就是测量这个点的力矩,然后给定这个力矩。但是力矩模式不能保证位置。需要模具(假设这里是模具)作为定位挡块。但是楼主没有回复我这个点是否是一个无边界点,如果是无边界的就要用位置控制,让压头停在这个位置。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一下芳季,有一次是有边界点,有一次没有边界点。

网友E:
用位置模式+扭矩模式+刹车电机,

网友F(2019-05-08):
请问下,这个问题的压力控制最后您是怎么处理的,能告诉下思路吗?

网友B:
保持静止压力,可以是一个实际的应用要求。但对于做控制的人来说,是个伪命题,因为它是需要靠外部(不受控)的因素才能实现的。

可以控制压力,监视位置变化,一旦发现它不“静止”了,立即报警停机(撤销压力或者锁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