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散热外壳和控制回路的零电位直通吗?

楼主(2010-07-26):
请教各位前辈:变频器的散热外壳(或者安装底座)和控制回路直通吗?还是通过大电阻或小电容相连的,每一个牌子是不是一样,在此,谢谢各位指点

楼主:
请熟悉的朋友帮帮忙,本人急需

网友A:
不能用万用表量吗?

我用过的一个变频器的控制回路地至少通过外部连接和外壳连接

网友B:
变频器散热外壳一般可以当做变频器的接地来看,好像之间是用个滤波电容接到控制回路上吧,

网友C:
“变频器的散热外壳(或者安装底座)和控制回路直通吗?”

1、控制回路是肯定接地的,必须接地的;

2、模块的散热板不一定是接地的;

3、变频器的散热外壳(或者安装底座),就是地;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我发帖子提问是因为手头没有变频器,而且我更想知道是否每个品牌都一样,感谢你们的关注

网友D:
呵呵   好问题   一会测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