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PLC 与 安川 G7系列 DP通信问题

楼主(2010-07-26):
求各位帮忙解惑,PLC是CS1H系列,使用的通信模块型号是CS1W-PRM21

变频器用的安川的G7系列,通信卡型号为SI-P1

使用Profibus DP总线协议,配置组态软件后通信状态各指示灯显示正常

但是PLC只能收到变频器的状态,而发出的频率,转向等指令变频器毫无反应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通讯配置问题么?求助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A(2011-12-14):
你给的控制字是不是对的  还有G7变频器 BI-01 和B1-02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