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系列多仪表多数据读写程序结构

楼主(2010-07-27):
FX2N与多个仪表通过485进行通讯链接

多数据读取与写入。在读取的过程中是把一个仪表中的数据全部读取后在读下一个仪表,还是先读取仪表同一地址的数据,所有仪表读取完毕以后再读取下一个数据。

还望高手指点一下程序结构,谢谢,积分不太多

要是有程序的话我邮箱是wf8716@163.com

网友A:
我经常这样做!联系我 给你个例子参考

网友B:
好的,楼上的高手我给你发信息了 我邮箱是wf8716@163.com

网友C:
通常是一次性读完,再读完下一个,这样FX2N的数据处理应该更加方便.

网友B:
ye_w:要是对数据更新要求很高的环境,定时的时间的长短不太好定吧,我以前听过一个人说采用多组定时和空闲判断方式。

          这样的程序结构要怎么去写呢?

网友B:
ye_w可不可给我讲一下啊 谢谢

网友D:
wangyh888, 您好。我也是做这个的,也想知道,可以发给我一个吗?我的邮箱:chj2006ren@163.com

谢谢!

网友C:
数据量和站点数有多大?要侦听网络的空闲,这个三菱开放吗?

网友E:
楼主昨天在QQ群里面问过了,记得有很多人回复。下面是聊天记录。

网友E:
重复了,修改一下。

网友E: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26:14
饶歌 你说谁精通通讯这块了
工控网-饶歌(33935639) 10:26:34
这个不好说,你到论坛发贴吧!
工控网-饶歌(33935639) 10:26:43
干技术的都多少知道!
工控网-饶歌(33935639) 10:26:52
谁也不敢说全会!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27:17
我发帖了 ye_w给我回了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27:35
还是没说太明白 我留言又没人理我了
Steelen(5098356) 10:27:43
什么问题啊
工控网-饶歌(33935639) 10:27:44
他是现场总线的版主!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28:32
我想做485通讯 结构不太懂
云帆(981510955) 10:28:43
提问
Steelen(5098356) 10:28:44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28:59
485跟什么通讯?
永不止步(493398815) 10:29:01
还有人退群啦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29:13
改去的就让他去吧
Steelen(5098356) 10:29:21
RS485是总线结果,把几个通过一根总线链接起来就可以的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29:35
智能仪表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29:58
你要先把仪表的通讯协议搞清楚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30:12
这个其实不难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30:17
我以前写过单个仪表多数据的
Steelen(5098356) 10:30:17
1-2-3-4....接计算机/plc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通信协议了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30:30
现在是多个仪表 多数据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30:56
你按地址把他们区分开来就OK了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31:01
产生的延时有点长 我使用定时读取的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31:28
你用的什么通讯协议?
Steelen(5098356) 10:31:42
那是没有办法的,多个就是慢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32:25
岛电的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32:46
岛电仪表的ASCII协议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32:48
哦 明白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32:55
这个表我们以前用过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33:04
恩 这个温控表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33:15
不过我们现在改用欧陆表了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33:40
哦 不管怎么样延时都会出现 只是说减少延时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34:31
仪表跟什么通讯?跟上位机还是PLC?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34:36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34:45
在触摸屏上面显示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34:53
这样好一些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35:06
这样比直接跟上位机通讯速度还快一些
云帆(981510955) 10:36:00
现在遇到什么问题?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36:21
数据多时延时有点大
威尔特罗(781445417) 10:36:22
为什么这样速度快呀?
云帆(981510955) 10:36:40
多少延时?
威尔特罗(781445417) 10:36:43
我觉得直接接上位机速度快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36:56
我试验过的啊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37:20
我以前是温控表跟上位机走MODBUS协议 然后上位机跟PLC还有走MPI通讯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37:29
2个通讯扯到一起就会慢的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37:34
对比着看有点延时 具体就说不出来了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38:22
对比起来 还是温控表跟上位机直接通讯会慢一点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38:58
恩 是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40:14
我在问一个问题啊 在读取多仪表多数据的时候 使用变址寄存器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是不是在读取一个+1 直到所有仪表数据读取完毕以后再清零
云帆(981510955) 10:40:25
定时读取,当然触摸屏显示不跟随实时变化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40:51
那可不可以使用别的方式读取啊
云帆(981510955) 10:40:57
什么plc?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41:02
三菱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42:39
我不是很了解你的通讯方式。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43:05
我就是仪表直接和PLC485通讯就可以了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43:05
是不是在读取一个+1 直到所有仪表数据读取完毕以后再清零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43:09
这个是什么意思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43:27
是不是在读取一个+1 直到所有仪表数据读取完毕以后再清零 这句话我不懂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43:45
在读取多个数据时候 要使用变址寄存器改变存储地址对吧
云帆(981510955) 10:44:10
三菱的通信指令我没去研究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44:31
通讯程序其实都是一样的
云帆(981510955) 10:45:19
但通信指令的读取方式不一样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45:36
恩 读取程序的结构相差不大啊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46:19
上海昊正 在读取多个数据的时候 数据处理时要怎么处理啊
云帆(981510955) 10:46:40
这个好办
云帆(981510955) 10:46:45
轮询
云帆(981510955) 10:47:00
数据还是那一推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47:09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47:20
我跟你处理的方式有点区别
云帆(981510955) 10:47:20
把结果送到不同的存储单元就可以了
云帆(981510955) 10:47:31
定时读不定的地址
云帆(981510955) 10:47:34
轮询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48:07
哦 我使用变址寄存器 读取一次 变址寄存器+1
云帆(981510955) 10:48:32
这个是一样的
云帆(981510955) 10:48:51
我建议你还是发帖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48:55
性质是一样的
云帆(981510955) 10:48:58
否则没得个主题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49:08
我发帖了 没几个人给我回帖
云帆(981510955) 10:49:13
都不知在讨论啥子
云帆(981510955) 10:49:16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49:17
找饶歌
上海昊正机电(43330219) 10:49:22
他是高手
云帆(981510955) 10:49:24
可能大家都忙
云帆(981510955) 10:49:33
饶歌 的事情很多
云帆(981510955) 10:49:38
要理解呀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49:56
明天吧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50:00
明白 打错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50:09
那谁有没有程序让我借鉴一下啊
云帆(981510955) 10:50:16
帖子地址在哪?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50:28
在PLC 三菱版
云帆(981510955) 10:50:41
具体的?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51:00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51:12
PLC论坛-三菱
云帆(981510955) 10:54:02
在读取的过程中是把一个仪表中的数据全部读取后在读下一个仪表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54:18
恩 这个我明白了 现在
云帆(981510955) 10:54:20
数据处理子程序一个就可以了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54:35
我以前也是这么写的
云帆(981510955) 10:54:46
那现在有什么问题?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55:15
一个仪表有多个数据处理对吧
云帆(981510955) 10:55:38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55:50
打个比方啊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56:28
1号仪表D300开始 2号仪表D330开始 3号仪表D350开始
云帆(981510955) 10:56:38
这样吧
云帆(981510955) 10:56:44
我给你举例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56:48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57:01
判断是在哪个仪表在接受的时候判断么
云帆(981510955) 10:57:08
假设99个仪表,地址为A1-99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57:25

云帆(981510955) 10:57:43
读到仪表的数据存储到D1-199
云帆(981510955) 10:57:56
就是每个仪表有199个数据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57:57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0:58:43
我明白了 在数据接受的时候判断一下是哪个仪表的数据然后再存储就好了 对吧
云帆(981510955) 10:58:51
定时读取时
云帆(981510955) 10:59:09
第一个5秒(假设5秒)
云帆(981510955) 10:59:15
读A1
云帆(981510955) 10:59:33
第2个5秒读A2
云帆(981510955) 10:59:48
第99个5秒读A99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00:13
来判断时间
云帆(981510955) 11:00:17
其实每个仪表的数据都是在同一个存储区D1-199
云帆(981510955) 11:00:54
读第N个数据的时候,把D1-199的最终数据
云帆(981510955) 11:01:10
当然,D1-199可能还要经过换算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01:23
我知道
云帆(981510955) 11:01:56
读第N个数据的时候,把D1-199的最终数据直接批量写入另一块数据区(假设为N数据区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02:15
恩 对
云帆(981510955) 11:02:21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02:38
明白了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02:44
就剩一个问题了
云帆(981510955) 11:02:56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03:16
在定时读取的时候,定时时间怎么确定
云帆(981510955) 11:03:31
这个好办
云帆(981510955) 11:03:42
设一个定时器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03:46

云帆(981510955) 11:04:01
然后定时器触点每动作一次
云帆(981510955) 11:04:10
一个存储器就+1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04:11
这个时间长短怎么定义呢
云帆(981510955) 11:04:16
就是这个地址
云帆(981510955) 11:04:25
时间长短自己设置呀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04:34
太长的话延时太大 台达通讯出错
云帆(981510955) 11:04:37
根据波特率和数据多少定
云帆(981510955) 11:04:50
一般定时时间建议1-10秒
云帆(981510955) 11:05:05
太长的话延时太大 台达通讯出错?
云帆(981510955) 11:05:09
具体一点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05:13
打错一个字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05:27
我上次读取的时候是0.6S一次
云帆(981510955) 11:05:47
波特率多少?
云帆(981510955) 11:05:56
数据量多大?
云帆(981510955) 11:06:02
可以计算的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06:16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07:04
云帆 你用什么PLC做通讯
云帆(981510955) 11:07:20
举个例
云帆(981510955) 11:07:25
西门子
云帆(981510955) 11:07:30
我不喜欢三菱
云帆(981510955) 11:07:36
PORT0自由口通信参数即为:2400,8,E,1,即串行异步通信方式,2400波特,1个起始位(固定是0),8个数据位(发送顺序依次从低位到高位),偶校验,1个停止位(固定是1)。
1个字符/字节为8个数据位(例如16#FE就是1个字符/字节)。1秒发送的字符/字节数=波特率÷(起始位个数+数据位个数+校验位个数+停止位个数)=2400÷11=218.18;1个字符/字节的发送时间=1000÷218.18=4.58毫秒;1条指令(数据帧)的发送时间=字节数×1个字节的发送时间。例如热表日期/时间修改指令68 09 09 68 53 FE 51 04 6D 0F 0A CF 05 00 16的发送时间就为15×1000÷218.18=68.75毫秒。
因此,在设置定时期超时终止接收参数时,作为信息定时器使用的SMW92或SMW192不得小于如下值:实际接收到的最大字符数×1000÷218.18 = 254×1000÷218.18=1164.17毫秒,否则信息还没接收完成就被终止了。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07:36

威尔特罗(781445417) 11:08:27
但是一般波特率都在9600以上
威尔特罗(781445417) 11:08:36
所以时间很短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09:02
对 我都是接受完毕以后再触发下次的
云帆(981510955) 11:09:03
别认为理论的东西
云帆(981510955) 11:09:08
实际不是那么回事
云帆(981510955) 11:09:17
例如理论0.1秒就可以
云帆(981510955) 11:09:28
我曾经试过
云帆(981510955) 11:09:31
==
云帆(981510955) 11:09:36
再给你一段话
云帆(981510955) 11:10:17
PORT1自由口通信参数即为:9600,8,E,1,即9600波特,8个数据位,偶校验,1个停止位。即串行异步通信方式,9600波特,1个起始位(固定是0),8个数据位(发送顺序依次从低位到高位),1个校验位,1个停止位(固定是1)。1个字符/字节为8个数据位(例如16#FE就是1个字符/字节)。1秒发送的字符/字节数=波特率÷(起始位个数+数据位个数+校验位个数+停止位个数)=9600÷11=872;1个字符/字节的发送时间=110÷96=1.15毫秒。一条指令(数据帧)的发送时间=字节数×1个字节的发送时间。例如16个字节的发送时间就为16×110÷96=18.34毫秒。因此,在设置定时期超时终止接收参数时,作为信息定时器使用的SMW92或SMW192不得小于:(实际接收到的最大字符数×110÷96)毫秒,否则信息还没接收完成就被终止了(理论和实践证明:如果SMW92或SMW192作为字符间定时期使用,将无法实现超时自动停止接收的功能)。
设置发送的数据字节数为16#10,就是十进制的16个Bytes,;
云帆(981510955) 11:10:55
每0.5秒钟读一次;笔者建议该时间为0.5秒至1秒比较合适;
T37的设定时间必须大于发送最长指令的时间(本程序为18.34ms)加定时中断接收时间(本程序设置为65280ms,设置错了)加目标设备的响应时间(未知,估计不会大于10ms)。时间太短将造成发送指令丢失(发送前不强制中断接受的情况)或者接收数据不完全(发送前强制中断接受的情况)。时间太长则系统实时性比较差。
如果读取间隔时间太短(以100ms为例),部分发送指令将无效------因为PLC频繁的去接收信息,而接收没完成的情况下又不能执行发送指令;只有等到接收完成后,才可以执行发送指令,可是在很短的时间后又开始执行下一次发送指令了,因此部分发送指令就无效了。
如果读取间隔时间太短(以100ms为例),也会导致目标设备响应跟不上而经常输出错误信息。如果PLC收到错误信息,也就失去了快速监测的意义了。
威尔特罗(781445417) 11:11:27
可是,485本身通讯效率就很低
云帆(981510955) 11:11:50
0.6秒有什么问题?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12:07
读取数据的时候没有问题啊 可以正确读取
威尔特罗(781445417) 11:12:10
485比422要慢不少
云帆(981510955) 11:12:38
加快的话有什么问题?
云帆(981510955) 11:13:29
你想达到什么结果?
云帆(981510955) 11:13:47
0.1秒一次?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13:51
我就是想当数据多的时候 0.6是不是有点长了
云帆(981510955) 11:14:22
0.1可能会出错
云帆(981510955) 11:14:34
你减小看看
云帆(981510955) 11:14:45
到出错时,就别小了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14:50

云帆(981510955) 11:14:51
没得办法
云帆(981510955) 11:15:24
多少块表?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15:34
3块
威尔特罗(781445417) 11:15:38
你一次读200个数据,时间是要长一些的
云帆(981510955) 11:15:47
那就是1.8秒就更新一次
云帆(981510955) 11:15:55
还长了?
云帆(981510955) 11:16:37
你看见过0.1秒就更新一次的通信?
Steelen(5098356) 11:17:01
还有更快的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17:16

云帆(981510955) 11:17:19
如果用组态软件,要慢些
云帆(981510955) 11:17:41
比0.1秒更快?
Steelen(5098356) 11:18:27
我们的STC-1接力控的软件可以一秒钟刷新25次
威尔特罗(781445417) 11:18:30
这个通讯延时指的是每条指令的延时吧,而不是所有通讯的延时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18:47

Steelen(5098356) 11:18:49
多台就不行了
威尔特罗(781445417) 11:18:47
所以,一般通讯都在0.1以内吧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18:54
读取一次的时候
Steelen(5098356) 11:19:20
很难的,多台何难0.1秒
威尔特罗(781445417) 11:19:47
那只要地址不连续的话,都是分别读取的,所以每条的延时在0.1秒内肯定没问题的
Steelen(5098356) 11:20:09
有可能的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21:18
谁有做过的程序我学习一下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22:39
wangyh888在不在群里面啊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28:24
在判断已接受完毕后0.1s在读取下一个 这样行不行
Steelen(5098356) 11:37:23
应该可以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42:43
恩呢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51:44

威尔特罗(781445417) 11:52:16
只报销是吧
威尔特罗(781445417) 11:52:29

Steelen(5098356) 11:52:39

我思故我在(395895769) 11:53:10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53:28
呵呵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1:55:12

Steelen(5098356) 11:55:46
嘎嘎
我思故我在(395895769) 11:56:09

威尔特罗(781445417) 11:59:45
没得找,他也没看清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2:00:45
哈哈
歪歪(358223129) 12:03:13

宋雷(20435957) 12:19:24
难道是虚竹?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3:36:52
PORT1自由口通信参数即为:9600,8,E,1,即9600波特,8个数据位,偶校验,1个停止位。即串行异步通信方式,9600波特,1个起始位(固定是0),8个数据位(发送顺序依次从低位到高位),1个校验位,1个停止位(固定是1)。1个字符/字节为8个数据位(例如16#FE就是1个字符/字节)。1秒发送的字符/字节数=波特率÷(起始位个数+数据位个数+校验位个数+停止位个数)=9600÷11=872;1个字符/字节的发送时间=110÷96=1.15毫秒。一条指令(数据帧)的发送时间=字节数×1个字节的发送时间。例如16个字节的发送时间就为16×110÷96=18.34毫秒。因此,在设置定时期超时终止接收参数时,作为信息定时器使用的SMW92或SMW192不得小于:(实际接收到的最大字符数×110÷96)毫秒,否则信息还没接收完成就被终止了(理论和实践证明:如果SMW92或SMW192作为字符间定时期使用,将无法实现超时自动停止接收的功能)。
设置发送的数据字节数为16#10,就是十进制的16个Bytes,;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3:36:58
每0.5秒钟读一次;笔者建议该时间为0.5秒至1秒比较合适;
T37的设定时间必须大于发送最长指令的时间(本程序为18.34ms)加定时中断接收时间(本程序设置为65280ms,设置错了)加目标设备的响应时间(未知,估计不会大于10ms)。时间太短将造成发送指令丢失(发送前不强制中断接受的情况)或者接收数据不完全(发送前强制中断接受的情况)。时间太长则系统实时性比较差。
如果读取间隔时间太短(以100ms为例),部分发送指令将无效------因为PLC频繁的去接收信息,而接收没完成的情况下又不能执行发送指令;只有等到接收完成后,才可以执行发送指令,可是在很短的时间后又开始执行下一次发送指令了,因此部分发送指令就无效了。
如果读取间隔时间太短(以100ms为例),也会导致目标设备响应跟不上而经常输出错误信息。如果PLC收到错误信息,也就失去了快速监测的意义了。
工控网-子辰(287093050) 13:37:17
不好意思发错了 呵呵

网友A:
我做的是Modbus通讯网络,关键是做好轮询程序即可!

有需要请加我Q 315536480

网友F:
楼主好,不知道你遇到的问题解决没,解决的话可以发我一份作参考吗(包括PLC程序),本人QQ:18764179    Email:18764179@qq.com

网友G(2010-08-27):
多數據讀取指令是讀取同一個地址上的不同寄存器值吧,然后輪回的讀其他地址上寄存器的值。

网友H(2012-08-20):
楼主你好,我是个学习PLC的新手,对于你提出的问题也很感兴趣,如果你的问题已经解决的话我希望可以发我一份作为学习参考。。我的邮箱:467616548@qq.com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