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谐振现象是节电还是窃电?

楼主(2010-07-27):
在当代利用谐振现象节约电能效果很大,但利用书中的观点解答不出来,人们不敢相信,有的人认为是窃电,有的单位因为节电原因说不清楚,打官司,虽然电业局失败,但至今问题没有解决。
为什么节电与窃电分不清楚呢?
1、在无功补偿时,书中讲电容器具有调相作用,会提高电路中的有功功率因数,输入的总电流减小,减少电路中的有功损耗,提高设备的利用率。
但从实践中发现:在无功补偿时,电感负载中的电流和电压增加,负载做功增大,如果测量电能表安装在远方,供电局变电所,就会发现输入的电能减少,节约电费。此种现象利用书中观点是解答不出来的,因此就认为是窃电。
2、在治理谐波时或利用电感和电容器制造的节电器时,发现负载做功增大,节约电能30-50%;这也是人们无法理解的怪事。
现在的情况是:节电的根据是实际测量,窃电的根据是书中理论。

这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是节电还是窃电的问题。

希望有能力的人去探讨! 希望科学研究单位立项研究,在中央电视台中发表结果!

如果是节电观点正确?,那么书中理论就阻碍了实践的发展,应当研究总结出符合实践的新理论;如果是窃电观点正确,那么就要阻止这种节电方法,否则国家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失!

网友A:
  小弟,我来顶一下。

网友B:
咱们做个谐波对电能计量的影响分析:根据电路原理,只有同频率的电压和电流相互作用才产生平均功率,所以当系统中含有同频率的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时,就构成了谐波功率。存在谐波功率时,电能表反映的电能值可以表示为:E=C1E1+ΣChEh 其中:E1Eh为分别为基波和h次谐波电能值,符号正负由实际潮流方向决定; C1Ch分别为电能表所反映的与基波和h次谐波电能成比例的系数。 对于电磁式电能表,在通常情况下C1仍然逼近理想值1,而Ch 小于1,且h次数越大,Ch越小。 当电磁式电能表计量非线性负载时,基波功率方向与谐波功率方向相反,即谐波产生的是负功率(Ch<0),此时计量的电能值,显然小于基波电能 C1E1 ;而当电磁式电能表计量线性负载时,基波功率与谐波功率方向相同(Ch>0),此时计量的电能为计量的电能值大于基波电能 C1E1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当用户为线性用户时,谐波与基波潮流方向一致,电能表计量的是基波电能和部分谐波能,计量值大于基波电能。 当用户为非线性用户(即谐波源)时,用户除自身消耗部分谐波外,还向电网输送谐波分量,向电网输送的这部分谐波潮流与基波潮流方相反,电能表计量的电能是基波电能和扣除这部分谐波电能,计量值小于基波电能值。 即是:线性用户不但受到谐波损害,而且还要多交电费!非线性用户虽然污染了电网,反倒少交电费!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电磁式电能表在谐波条件下计量的电能一般不能正确反映用户实际使用的电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再针对电子式电能表做个分析: 由于电能是电功率对时间的积分,所以电子式电能表使用乘法器实现测量电功率和电能。电子式电能表可以使用模拟乘法器或数字乘法器。模拟乘法器主要有时分割乘法器和霍尔乘法器。其中霍尔乘法器较难实现高精度测量,所以我国的模拟电能表主要采用时分割乘法器。和电磁式电能表相同,电子式电能表计量误差随着谐波频次的升高而增加,但总体来看,电子式电能表计量误差比电磁式电能表计量误差小得多,20倍频谐波的频率特性误差值不超过4%,说明:电子式电能表具有更宽的频率响应! 可见同电磁式电能表相比,电子式电能表由于频带较宽,对基波电能和谐波电能都能较准确计量,但值得注意的是它把谐波功率和基波功率同等对待,这样计量误差会增大。 它的电能计量模型如下:E=E1+ΣEh

网友B:
坛子发个公式太难了,本来打算将谐波对几种类型电能表计量结果的影响分析下,算了, 干脆概括下吧:电磁式、电子式和数字式电能表在谐波条件下计量的电能均不能正确反映用户实际使用的电能!

网友B:
回帖也不能分段落?看起来也很费劲,我反映下看怎么解决

网友B:
简言之:线性用户不但受到谐波损害,而且还要多交电费!非线性用户虽然污染了电网,反倒少交电费,这只能算做电表的计量方式不一样,不能认为是窃电,当然也不存在节能一说

楼主:
回复haoge_188:

请教:你说的电表测量不准确是有可能的,本人相信你的观点。

在无功补偿时,按照电容器具有调相作用的分析,负载中的电流应当是减少的,负载做功大小是不变的。但从实践中发现:负载中的电流大于补偿前输入的总电流 ,并且负载做功增大?对此种现象怎样解答呢?

网友B:
加装无功补偿后,有功计量不会减少,因为补偿的是无功功率。在功率一定的情况下,补偿后减少的电流,也就是减小无功消耗,可以为有功功率提供一定资源空间。

楼主:
回复haoge_188:

按照书中观点你说的是正确的。但实践的情况与书中不同,在无功补偿时少交了电费,因为人们不理解,称为“节电奇迹”。

不能因为我们不认识,就说事实不存在,或说是窃电,应当查明原因。是节电大力推广,是窃电尽量制止。我们个人无能力鉴定,但国家科研究单位那么多,应当解决。

现在的情况是:一面提倡层层补偿?一面说安装电容器不会节约电能?少交电费就是窃电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一面提倡层层补偿?一面说安装电容器不会节约电能?……

1、从这句话看,gclzfc 的错误是自己跟自己闹别扭;

2、大家都知道补偿提高功率因数的意义:一是提高电源设备的利用率,二是减小无功损耗;

3、从用户的角度看,自己家里不会少交电费:

楼主:
回复刘志斌:

谢谢你的回复!174.2=484?我是不会理解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174.2=484?我是不会理解的。

1、174.2=484?你是不会理解的。

2、174.2=484,是你说的,谁也没有这样说,你为什么要说自己都不理解的话;

3、174.2=484,是你说的,谁也没有这样说,你为什么要说自己都不理解的话,还要质问别人呢?

网友C:
4、一个电感负载的感抗、电阻存在于每一个线圈匝数之中,实际能分开吗? ;

5、一个电感负载的电阻又不是导线的电阻,而是把电能转换为其它能量的等效阻值,消耗多少电能就等效多少电阻;

6、一个电感负载的感抗XL、电阻R两个是并联的,还是串联的?实际都不是!

网友C:
7、我们只能用等效电路来理解、分析一个电感负载的工作参数;

8、一个电感负载等效成感抗XL、电阻R并联电路,它的等效电阻是484;

9、同一个电感负载等效成感抗XL、电阻R串联电路,它的等效电阻是174.2;

10、你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为什么承认一个反对另一个?

楼主:
回复刘志斌:

引用:7、我们只能用等效电路来理解、分析一个电感负载的工作参数;

8、一个电感负载等效成感抗XL、电阻R并联电路,它的等效电阻是484;

9、同一个电感负载等效成感抗XL、电阻R串联电路,它的等效电阻是174.2;

                        --------------------------------------------

回复:1、电感负载的等效电路是:电阻与电感串联电路,它们的总阻抗为它们的矢量和174.2欧姆;

2、电感负载并联的等效电阻484,是怎么推导出来的?把数字代入计算?

3、如果你认为484和174.2都正确,就应当利用不同符号表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1、电感负载的等效电路是:电阻与电感串联电路,它们的总阻抗为它们的矢量和174.2欧姆;

2、电感负载并联的等效电阻484,是怎么推导出来的?把数字代入计算?

3、如果你认为484和174.2都正确,就应当利用不同符号表示?

1、你认为“电感负载的等效电路是:电阻与电感串联电路”,不能是并联,这就是你的错误;

2、“并联的等效电阻484,是怎么推导出来的?把数字代入计算? ”,这就是你没有明白的地方;

3、不管是并联等效,还是串联等效,电感负载的阻抗Z不变,电流I不变,功率因数不变,有功功率不变,视在功率不变,无功功率不变:

网友C:
                        4、下面是等效串联的计算过程:

1、计算电感负载的视在功率S、电流I、阻抗Z:

W=S0.6            S=1000/6

UI=S                   I=S/U=1000/6 220=10/22 5/3

U/Z=I                  Z=U/I=220/10/22 5/3 =484 3/5

2、计算电感负载的等效串联电路电阻R、等效感抗XL:

R/Z=0.6                      R=Z 0.6 =484 3/5 0.6 =484 3/5 3/5

ZZ=RR+XLXL            XL=484 3/5 4/5

网友C:
                                            5、下面是等效并联的计算过程:

1、计算电感负载的视在功率S、电流I、阻抗Z:

W=S0.6          S=1000/6

UI=S                I=S/U=1000/6 220=10/22 5/3
U/Z=I               Z=U/I=220/10/22 5/3 =484 3/5
2、计算电感负载的等效电阻R及电流Ir和等效感抗XL及电流IL:
W=UU/R           R=UU/W=220220/100=484
W=IrIrR            IrIr= W/R=100/484       Ir=10/22
ILIL+IrIr=II        IL=10/22 4/3
U/XL=IL            XL = U/IL = 220/10/22 4/3 =484 3/4

网友D:
大家都知道成都、重庆、西安、贵州和甘肃等西部省市拥有丰富的大学和研究所,人才储备丰富,技术积累深厚,能够有效提供设计服务和降低研发成本。人才和技术储备,以及强大的整机设计和制造能力是西部的二大技术优势。

但同时西部也存在相应的挑战:人才和技术资源闲置,缺乏与整机配套的技术与供应服务,以及军事通信设施和武器装备、轨道交通、智能电网、风能太阳能和工业控制等大项目,大设备需要外包外购服务,需要东部地区产品和降本设计支持。

而“西部电子技术合作意向提案活动” 就是针对这种现象,通过电子元件技术网社区对东西部信息的征集和发布,为西部与东部沿海技术合作提供了信息交流桥梁。西部网友可以提出自己拥有什么资源,擅长什么设计项目;东部网友可以提出有自己什么技术开发项目需要和什么样的大学研究所合作…将自己需要的外部资源和自己的技术优势等信息整理成提案发送到cnts@cntronics.com即可。

提案信息越具体,寻找合作伙伴的效率就越高。网友也可以参与论坛,开展东西部网友大互动。电子元件技术网分析师将把网友的提案和论坛讨论内容整理出来,出版“西部电子技术合作意向”手册,供大家对口联系。如果有网友需要信息保密,我们会根据网友意愿隐藏其个人信息。

参与“西部电子技术合作意向提案活动”不仅能给自己找到合作伙伴,同时能赢取一张价值600元的西部电子论坛赠票。您还等什么呢!!!

西部电子论坛是国内最大的电子行业论坛。旗下的2010年系列研讨会有:
1.第五届电路保护设计技术研讨会
2.第五届电磁兼容设计技术研讨会
3.第四届新型节能设计技术研讨会
4.第十四届国际电子测试与测量专业研讨会
5.2010西部连接器技术研讨会
详情请参考:http://www.cntronics.com/public/seminar/seminar2010

网友C:
6、并联等效、串联等效的:

1)等效电阻不同,等效感抗不同,

2)等效电感电流不同,等效电阻电流不同;

3)其它都不变;

2、这就是等效的意义;

楼主:
回复刘志斌:

引用:“3、不管是并联等效,还是串联等效,电感负载的阻抗Z不变,电流I不变,功率因数不变,有功功率不变,视在功率不变,无功功率不变: ”

从您的这句话中得知:安装电容器后,只会减少输入的总电流,减少总电路中的有功损耗,提高设备的利用率。

在电感负载中,做功不会增加,也不会节约电能,节电奇迹不存在。
如果以书中理论为标准,您的观点和计算结果都是正确的,是一个合格的教师;

但因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书中理论,而是以实践为标准,所以您的观点和计算结果只能会歁骗您的学生,对有实践经验的人来说,是不会相信的。

例如:中央电视台科技论坛网友外行13试验:电路如图略
(1)并联电容前:原边电流为0.08A,电压为160V,视在功率约为12.8伏安,有功功率为8.1W。输出端电流为2.75A,电压为2.75V,功率约为7.56W,COSφ总=8.1÷12.8=0.6328。
(2)并联电容后:原边电流为0.06A,电压为174V,变压器输入电流:0.087安,视在功率约为15.138伏安,有功功率为9.6W。电路中的功率因数:COSφ总=8.1÷(0.06×160)=0.844。输出端电流为2.97A,电压为2.97V。功率约为8.82W。
(3)对小试验结果分析:①并联电容器后,变压器中的端电压提高,电流增大;②因有功功率因数0.6328值不变;变压器中的有功功率增加。安装电容器后输出8.82W,大于安装前8.1W,说明您的观点和计算结果不符合实际。

如果您的观点正确,调谐电路还会有选择信号的能力吗?如果谐振前后一个样,电路谐振的名词就不存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您的这句话中得知:安装电容器后,只会减少输入的总电流,减少总电路中的有功损耗,提高设备的利用率。

在电感负载中,做功不会增加,也不会节约电能,节电奇迹不存在。
如果以书中理论为标准,您的观点和计算结果都是正确的,是一个合格的教师;

但因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书中理论,而是以实践为标准,所以您的观点和计算结果只能会歁骗您的学生,对有实践经验的人来说,是不会相信的。……

1、“安装电容器后,只会减少输入的总电流,减少总电路中的有功损耗”;

2、应该是“安装电容器后,只会减少输入的总电流,减少总电路中的有功损耗”,提高电能质量;

3、减少输入的总电流,总电流在导线上的电压损失小了,负载的端电压提高了,负载的功率因电压提高而增大;

4、在我的计算里,线路的电阻R 没有考虑,不是理论有问题;

5、大家都知道,电容补偿后总电路电流减小,负载端电压提高,负载做功增大的道理;

6、你在实验时,加了一个电阻,是扩大了线路损耗;

网友C:
7、你在实验时,加了一个电阻,是扩大了线路损耗,也同时扩大了补偿后负载端电压提高的幅度,提高了补偿后负载做功增大的幅度;

8、这些电工理论有清楚的论述,不是你的发现!

楼主:
回复刘志斌:

1、试验时增加纯电阻,目的是为了与总电路分开,如果没有电阻,试验做不了,安装电容器的容量也无法测量。在实际无功补偿时,不会增加纯电阻的。

2、电路谐振现象的表现是什么?是电流或电压比谐振前增大。如果不增大,怎么会称为谐振呢?无功补偿属于广义的电路谐振,安装电容器后,负载中的电流也会比原来的增大,试验中由0.08增加到0.087安,电流减少到0.06安。

如果不相信,自己试验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装电容器后,负载中的电流也会比原来的增大,试验中由0.08增加到0.087安,电流减少到0.06安。

如果不相信,自己试验一次就知道了。

1、安装电容器后,总电流减小到0.06安,所以压降减小,负载端电压提高,负载电流增大由0.08增加到0.087安;

2、我非常相信,我怎么不能相信呢?我不仅相信,而且作了理论解释;

3、要说不相信,是不相信你说的由于谐振有“新能量”创生,是不相信你说的负载电流增大由0.08增加到0.087安是因为“谐振能”;

楼主:
回复刘志斌:引用:“不管是并联等效,还是串联等效,电感负载的阻抗Z不变,电流I不变,功率因数不变,有功功率不变,视在功率不变,无功功率不变:”

1、这几个不变是谁说的? 负载端电压提高是谁产生的?如果没有电容器,端电压能提高吗?端电压怎样计算出来的?

2、电容器支路输出的无功电流,是电感和电容共同产生的,它们产生了电磁振荡,永不停止。因电感具有两种作用,即能做功,又能输出电能;电容器把储存的电能输送到电感负载中,它本身不消耗电能,电感也不消耗电能,又输送到电容器中。电子不断往反运动,就产生交变电磁埸,这个交变电磁埸不是电源电流产生的,它的能量是存在的。你不同意起名谐振能,也可称其它名称?
总之与安装电容器有联系,没有电容器,一切都不存在。

3、如果你承认谐振时负载中的电流和电压增加,那么负载做功就必然会增大?你说对吗?调谐电路就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感负载的阻抗Z不变,电流I不变,功率因数不变,有功功率不变,视在功率不变,无功功率不变,这几个不变是谁说的?……

1、你老糊涂了,等效电路,变了就不等效了;

2、不管是什么等效,必须保证原来电路的参数不变,不是谁说的,是等效的前提条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 负载端电压提高是谁产生的?如果没有电容器,端电压能提高吗?端电压怎样计算出来的?……

1、没有电容器补偿无功功率不行;

2、电容器补偿无功功率后,供电电路电流减小,供电电路的电阻压降减少,用U=IR欧姆定律算;

3、供电电压减去供电电路的电阻压降,就是负载端电压,压降减少,端电压提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感具有两种作用,即能做功,又能输出电能;……

1、应该这样说,感性负载由电感和电阻两部分组成;

2、电阻消耗电能做功,电感储存电能不做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子不断往反运动,就产生交变电磁埸,这个交变电磁埸不是电源电流产生的,它的能量是存在的。你不同意起名谐振能,也可称其它名称?……

1、应该这样说,在电源电压的作用下,电子不断往反运动,在电容和电感中就产生交变电磁埸,它的能量是存在的。起名谐振能;

2、任何振子读有能量,你打秋千也一样有震动能,这个能量是外力做功的结果,是能量积累和保持的结果,不是凭空创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与安装电容器有联系,没有电容器,一切都不存在。

3、如果你承认谐振时负载中的电流和电压增加,那么负载做功就必然会增大?你说对吗?调谐电路就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

这当然是对的!

楼主(2010-08-28):
回复刘志斌:引用:“1、应该这样说,感性负载由电感和电阻两部分组成;

2、电阻消耗电能做功,电感储存电能不做功; ”

回复:1、在谐振电路中,电感负载有两种作用,即是做功的,又是产生内电动势的一部分(半个周期),在计算中把它产生的电能当成电容器产生的电能,把电容器当成电源,把电感当成负载。负载中的电流为:电源输出的有功电流与电容器输出的无功电流的矢量和。其值大于原来的电流值。

2、在电感负载中包括电感与纯电阻,电阻消耗电能产生热量,是有害的,所以电感负载中的导体利用电阻小的材料。电感是产生交变电磁埸的,是做功的电功率。但因是储能元件,本身不消耗电能,把储存的电能输送到电容器中,产生谐振。又因为电子具有两种能量即电能和磁能,在电子往反运动中产生交变电磁埸,电动机利用交变磁埸做功。其磁埸大小与电流大小成正比。又因有功电流也会产生磁埸,所以电动机做功是与视在功率成正比。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感是产生交变电磁埸的,是做功的电功率。但因是储能元件,本身不消耗电能,把储存的电能输送到电容器中,产生谐振。又因为电子具有两种能量即电能和磁能,在电子往反运动中产生交变电磁埸,电动机利用交变磁埸做功。其磁埸大小与电流大小成正比。又因有功电流也会产生磁埸,所以电动机做功是与视在功率成正比。

1、电感是产生交变磁埸的,不断地把电能转换成磁场能,又不断地把磁场能转化为电能,所以是储能原件,不消耗能量;

2、电容是产生交变电埸的,不断地把电能转换成电场能,又不断地把电场能转化为电能,所以是储能原件,不消耗能量;

3、由于电感、电容电流相位相反,所以在同一个电路里,发生了电感、电容之间交换能量,即谐振;

楼主:
请教刘志斌:

电路谐振现象您是承认的。电路谐振时您说负载中的电流大小不变、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都不变?怎样区分谐振和不谐振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谐振时…负载中的电流大小不变、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都不变?怎样区分谐振和不谐振呢?

1、电感负载并联电容器提高功率因数,电感负载的功率、电流、等运行状态没有改变;

2、但是供电电路的电流减小,如果提高后的功率因数是1,供电电路的电流只有有功功电流;

3、当补偿电容由小到大调整时,供电电路的电流会减小到增大,电流有一个最小值,此时功率因数最高,电感电容谐振!

楼主:
回复刘志斌:引用:“1、电感负载并联电容器提高功率因数,电感负载的功率、电流、等运行状态没有改变;

2、但是供电电路的电流减小,如果提高后的功率因数是1,供电电路的电流只有有功功电流;

3、当补偿电容由小到大调整时,供电电路的电流会减小到增大,电流有一个最小值,此时功率因数最高,电感电容谐振!”

请教:1、无功功率补偿电路与调谐电路有什么区别?如果电路谐振时负载做功大小不变?调谐电路怎么会有选择信号的能力?

2、电路谐振时,电感负载中的电流或电压不变,为什么会称为谐振?谐振的表现是什么?如果说是因为输入的电流减小,那么增加纯电阻,也会减小输入的总电流,提高功率因数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1、无功功率补偿电路与调谐电路有什么区别?如果电路谐振时负载做功大小不变?调谐电路怎么会有选择信号的能力?……

1、这个问题你已经问过很多变了;

2、在讨论无功功率补偿电路时,没有考虑电源内阻,也没有考虑线路电阻,这样补偿后负载端电压没变,所以负载工作状态不变;

3、如果考虑电源内阻,考虑线路电阻,电流减小压降减小,补偿后负载端电压会升高,负载做功增大;

4、这是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你不应该不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谐振时,电感负载中的电流或电压不变,为什么会称为谐振?谐振的表现是什么?如果说是因为输入的电流减小,那么增加纯电阻,也会减小输入的总电流,提高功率因数值。

1、电路谐振时,电容提供了电感负载所需要的无功功率,对电感负载来说,它的无功功率由电源提供,还是由电容提供,一个样,没有什么不同;

2、实际上你明白电磁震荡,是电感的磁场与电容的电场之间的能量转换,就好象你打秋千,动能与势能的转换一个样,没有新能量的产生;

网友C:
3、电容提供了电感负载所需要的无功功率,供电电路电流下降,电感负载电流没有下降;

4、如果你增加纯电阻,也会减小输入的总电流, 更重要的是压降增大,损耗增大,负载端电压下降,负载做功减小;

5、实际上,无功功率补偿,降低了线路损耗,压降减小,负载端电压升高,负载做功增大;

网友E:
这既不是节电,也不是窃电,而是将电感性负载,通过投入电容的方式,调整成近似于电阻性负载,从而使电源电压与负载电流呈线性正比关系,使负载的效率达到最佳状态,所以在同等负载的条件下,用电量会比电感性负载减少.同时,供电系统的稳定性大大提高,所以,供电系统必须进行无功补偿,才能入网运行.

楼主:
回复刘志斌:
1、如果无功补偿前后,电感负载中的电流大小不变,无功电流从哪输入对负载做功大小没有影响;但从实践中看无功补偿后,电流比补偿前增大,这是事实,您否认这个事实,所以也就看不到谐振能的存在了。
2、电感负载在无功补偿中,同时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储存电能与电容器合作产生内电动势,起到增加电能的作用,在计算和分析中把电感输出的电能当成电容输出的电能,把电容消耗的电能当成电感消耗的电能。在一个周期中,消耗的总电能为“零”。称电磁震荡;另一个是电感会做功。消耗的电能=做功电能。其大小与电容输出的视在功率成正比。
3、你有什么证据负载中的电流等于原来的电流?如果电容器有调相作用,负载中的电流等于电源输入的电流值;如果是电路谐振,负载中的电流大于原来的电流值,否则就不会称为谐振。
4、从计算公式中看,增加纯电阻,减小纯感抗方法,保持负载总阻抗不变,会提高功率因数,负载就可以多做功?P=IUCOSØ,COSØ=R/Z,电感负载导体利用电阻大的材料做导体,功率因数会提高,有功功增大?计算公式是公认的,为什么不按计算结果去做?
5、负载端电压升高,电流就不会增大吗?I=U/Z,当Z不变时,电流与电压成正比。您以前说:“电感负载并联电容器提高功率因数,电感负载的功率、电流、等运行状态没有改变;”现在又说:“负载做功增大。”哪句话是正确的?

网友F:
2、在讨论无功功率补偿电路时,没有考虑电源内阻,也没有考虑线路电阻,这样补偿后负载端电压没变,所以负载工作状态不变;

3、如果考虑电源内阻,考虑线路电阻,电流减小压降减小,补偿后负载端电压会升高,负载做功增大;

1、电路谐振时,电容提供了电感负载所需要的无功功率,对电感负载来说,它的无功功率由电源提供,还是由电容提供,一个样,没有什么不同;

以上刘志斌的论述很正确!也不难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