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台达伺服控制器问题

楼主(2010-07-27):
我用的是台达ASD-AB系列伺服控制器。接入电源是3相220v。如果我接3相380v可以吗?要不要重新配个变压器。

谢谢了!!!

网友A:
380V         不可以!

网友B:
          必 须 变 压

网友C:
确 实 是 个 尴 尬 的 问 题

网友D:
你的驱动器是多大功率?如果2KW以上,就得必须加变压器了。没有办法,仿照日系的做法了。

楼主:
是400w,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E:
不行。台达司服好象还没有380V供电的。

网友F:
台达ASD-AB系列伺服控制器 這裡叫"驅動器" 非控制器

网友D:
400瓦,直接用单相220V供电就可以。

网友G(2010-08-30):
直接220吧

网友H:
你的驱动器是多大功率?如果2KW以上,就得必须加变压器了------但那是三相电源输入,难道2kw以下就可以直接接220v了?直接接220v单相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关于你的驱动器是多大功率?如果2KW以上,就得必须加变压器了------但那是三相电源输入,难道2kw以下就可以直接接220v了?直接接220v单相么?

应该是指接单相吧

!#@$%^&*(_)&(%^*&^^

网友:
只看到有 单相和三相220V两用的,但说明书上有些型号是只有三相220V的,不知道三相220V的接单相220V电源会不会烧鸡

网友J:
如果三相的接单相应该会报缺相吧。

网友D:
三相220V的接单相220V电源不会烧机。 但是会出现报警。欠电压

网友K:
如果你的伺服电机是2KW以上的 就必须用三相220V     如果是低于2KW的可以用三相220V也可以用单相220V的

前段时间用过AB的伺服  750W的电机  就是用的单相220V

网友H:
单相还是三相输入电源还得看你的伺服器是什么要求!如果三相的,那它要求输入三相220v电源,一般也就是弄个变压器变出三相220来着

网友L(2010-11-16):
买个变压器。。。。380我接过。烧过一次了  嘿嘿

网友M:
不可以的,因为它里面的承压元件受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