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imotion scout 能用模拟软件模拟运行吗?

楼主(2010-07-27):
请问simotion scout 能用模拟软件模拟运行吗?象s7plcsim那样.怎么实现?

网友A:
试试用倍福的系统吧,高仿真模拟,可以读到轴电机反馈脉冲

网友B:
不行, 你必须有Simotion控制器. 当然你可以没有伺服驱动器,可以设定虚拟轴仿真.Scout里面有trace功能, 看看监视很多数据,比如轴的速度,加速度,位移,上升时间等等.建议你做项目时用ST语言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