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里有G和M代码吗。程序存在PLC里还是控制系统里好?

楼主(2010-07-27):
请教各位高手。PLC的编程里有G和M代码吗?还有程序是存在PLC里还是控制系统里好?
急等高手解答

网友A:
G和M代码?
存在PLC里还是控制系统里?

楼主:
嗯。是的。所以请问一下PLC编程除了梯形图编。能不能用G和M代码编写程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