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5-BD与FX2NC-485ADP两个通讯模块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0-07-27):
FX2N-485-BD与FX2NC-485ADP两个通讯模块有什么不同?

网友A:
485-BD 通讯板。

485ADP  通讯板适配器。

功能都差不多,前者价格便宜些,后者有光电隔离。

网友B:
前者安装在主机上,后者安装于主机左侧。

楼主:
谢谢两位,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C(2014-04-14):
引用 网友A:
485-BD 通讯板。485ADP  通讯板适配器。...

fx2n-485-bd通讯模块能与fx1s通讯吗

网友D(2015-08-26):
学习了,谢谢楼上各位的解释

网友E(2016-02-28):
补充:前者通讯距离短,后者通讯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