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PLC参数/IO分配/开关设置?怎么设置?

楼主(2010-07-27):
QPLC中 /PLC参数 /IO分配 /开关设置(特殊模块)这个要怎么设置?比如定位QD75P1,或者CC-LINK主站模块,该怎么设置?

网友A:
这些设置都需要参考相应的书籍,三菱这方面的书籍还是很全的,希望你先看看书再问如何?

楼主:
CC-LINK主站模块我看了,没有介绍,QD75P也没有提到,,你真的确认书里都有介绍吗?

网友A:
非常抱歉,CC-LINK不用设置“/PLC参数 /IO分配 /开关设置(特殊模块)”,开关设置都是在模块外的设置。CCLINK的参数是在 CCLINK参数里设置。

楼主:
那么再问一下,定位QD75P要不要设的?它也是在专用软件里设就可以了吧?GX编程软件中/PLC参数 /IO分配 /开关设置

对这两个模块是可以设置的,我就搞不清它倒底要不要设。。。

网友B:
建议看下QCPU功能解说基础(硬件篇)

楼主:
晕死,那个里面好像是让我看相关模块的手册,哎,你也倒底用过QD75P没,要不要设置直说就行了

网友C:
和你的输入输出模块在基板的位置有关,另外GX软件上面也有制定。参见手册

网友A:
查阅QD75P相关手册,没有发现需要设置。

网友D(2018-10-17):
搞糊涂了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