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电源知识100问

楼主(2010-07-27):
1、EPS的名称是什么?

EPS是Emergency Power Supply的英文缩写,中文名:应急电源装置。

 2、 EPS是何种产品?

EPS是一种以弱电控制强电变换的备用交流电源装置,属于电力电子类的电源设备。

 3、 EPS的作用是什么?

 EPS主要配用于消防行业的电气设备,主要作应急电源在市电停电以后的备用电源。使用范围主要在建筑工程,消防系统民用等领域使用。

 4、 EPS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EPS的基本工作原理类似后备式UPS或逆变器,即市电正常时,市电通过EPS市电旁路直接供给负载,当市电断电时,EPS切换到蓄电池逆变供电给负载。不同的是:EPS加强了对负载输出及蓄电池监控检测功能,要求输出波型为正弦波,而且EPS的设计必须满足消防行业的特殊要求。

 5、 EPS的应用场所?

 EPS的主要应用场所有:机场、体育场馆、码头、车站、影院、广场、商厦、住宅、隧道、娱乐场所、学校、厂房等等,尤其是高层建筑应用尤为突出。

6、 EPS的分类有哪些?

 EPS按配带负载类型基本分为三类: (一)照明型,(二)照明/动力混合型,(三)动力变频型。

 7、 EPS所带负载设备一般有哪些?

EPS用于消防行业配带的负载设备一般有:应急照明灯、标志灯、消防电梯、消防水泵、逃生窗、消淋水幕、消防闸门、报警系统、烟雾排风机等。用于工业、商业、民用方面则可配带一切有必要配带的交流用电设备,如证券大屏、各类卷闸门、电动拉伸门、办公设备、生产设备、舞台舞厅设备、家用电器等。

 8、 EPS规格/型号的命名方式?

 EPS型号与命外由各个企业按自己的企业标准执行,定货最好向总公司咨询。

 9、 EPS与UPS功能有何区别?

 两者均具有市电旁路及逆变电路,其功能区别是:EPS仅具有持续供电功能,一般对逆变切换时间要求不高(特殊场合的应用具有一定要求),可有多路输出且对各路输出及单个蓄电池具有监控检测功能,日常着重旁路供电,市电停电时才转为逆变供电,电能利用率高。而UPS(在线式)仅有一路总输出,一般强调其三大功能:(A)稳压稳频(B)对切换时间要求极高的不间断供电(C)净化市电,日常着重整流/逆变的双变换电路供电,逆变器故障或超载时才转为旁路供电,电能利用率不高(一般为80%-90%)。不过在欧美电网及供电比较完善的国家,为了节能,部分UPS的使用场所已被逆变切换时间极短(小于10毫秒)的EPS取代。

 10、EPS与UPS的应用领域有什么不同?

 1) 在国内,EPS主要用于消防行业的用电设备或其他供电质量要求不高的用电设备,仅强调能持续供电这一功能,而UPS一般用于精密仪器负载(如电脑、服务器等IT业负载)要求供电质量较高场合;极度强调逆变切换时间、输出电压、频率稳定性、输出波型的纯正,无各种干扰等。 2) 在国外,欧美等发达国家其电网为并网供电,电力充足而且完善,供电质量良好,为了节能而在许多场合并不建议使用双变换在线式UPS,而是推荐使用节能工作下的UPS(即CPS),CPS为EPS设计初期的雏形,基本原理一致。

11、目前在中国EPS为何不比UPS热门?

 1) EPS是在UPS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不同行业产品,应用的使用时间相对较晚。 2) UPS保护的是计算机、服务器类要害负载,如果系统瘫痪造成的是经济损失,而EPS属于消防类产品,保护的重点是人的生命安全,火灾或其它意外灾难造成的是人命的丢失。中国历来具有注重眼前经济避免损失,而不注重可能造成人命丢失的不良传统习惯。不过近几年来大型火灾的人命财产损失触目心惊,国人对消防安全意识已逐步提高,目前已出现好几个省在消防行业或建筑电气安装行业强制执行配置EPS应急电源的局面。

 12、照明型EPS与消防用应急灯相比有哪些优点?

 照明型EPS为集中式应急照明型备用电源,日常检修管理集中方便,逆变输出波型为正弦波,性能优越,适合各式照明灯具,能延长灯具发光源的使用寿命,而一般的传统壁挂式消防应急灯过于分散且挂位过高,管理员检修困难,维护不便,常疏于管理;另外此种应急灯故障率相对较高、使用寿命短。从消防用应急灯到照明型EPS的发展经历过: 单个应急灯→集中照明电源→具备电力保障和消防安全的应急电源→高可靠的应急电源系统的发展过程。

 13、EPS与发电机组相比有哪些优点?

(1)停电时EPS逆变自启动时间快,一般小于3秒(特殊要求可小于0.1秒),而备用发电机自启动的也要5-30秒,无自启动功能的需更长时间。(2)EPS无排气排烟,无噪音、无振动、无公害,而发电机有二氧化硫排放、排烟、噪音特大、有振动、油库像一个大炸弹,很不安全,时刻要求防火(3)EPS维护简单,可无人值守,自动操作,可计算机监控, 而发电机需专人看管,需要定期维护。(4)EPS逆变供电电压/频率稳定,波型好,无干扰、效率高;而发电机供电电压频率不稳、效率低(5)EPS过载能力强,保护功能完善,与负载的功率匹配比低,一般为1:1即可,减少投资,而发电机过载能力弱,保护功能一般,与负载的功率匹配比高,一般为1:1.5,加大投资(6)EPS一次性投入基本无后续运行费用,而发电机辅助设施造价高,且后续运行费用多。

 14、EPS与逆变电源有何区别?

 逆变电源多为单相小功率的简单民用照明型,且输出波型多为方波,输出只有总一路且无监控功能,无消防行业的防火设计等要求, 而EPS首先要满足消防行业的设计要求,单相、三相均有,且功率往往较大,波型一般均为正弦波,对输出及蓄电池检测功能全面、完善,应用于除照明外的各种负载设备。

 15、照明型EPS所带照明灯具一般有哪些?

照明型EPS所带照明灯具一般有:消防标志灯和应急照明灯(主要有白炽灯、节能灯、荧光灯、金属卤素灯、钠灯等)。

 16、照明型EPS一般有哪几种?

照明型EPS按输出波型分一般有方波型与正弦波型。而方波型在市场极少出现,一般功率很小700W以下,仅能配带白炽灯和节能灯两种灯具,而正弦波型则适合一切照明灯具。

 17、照明型EPS的常用规格有哪些?

 一般从0.5KW到14KW范围规格均有,因为单相型EPS超过14KW以上者,从三相配电的角度考虑,用户使用很少。这是因为单相的功率过大时,很容易引起外围配电柜内三相电压的不平衡,造成零线电流过大,容易引起事故。

网友A:
先收藏,有空好好学习一下。。。。。。。

又要涨知识了!窃喜中。。。。。。。。

网友B(2011-04-16):
有没有一些关于AC/DC、DC/DC在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各类工艺问题的文档、如IC、散热片、电阻、电容套胶通啊、点胶(混合

胶、白油、绿胶、高温胶之类的)、或导体、绝缘体间距、元件脚加工的各类规范文件,等等如此。。。

想学习一下, yczq668@sohu.com

网友C:
汗…………

格式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网友D:
18、很好,怎么才17问,不是100问吗?难道我这算一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8、很好,怎么才17问,不是100问吗?难道我这算一问?

电X又偷工减料了

网友C:
18、照明型EPS的应用选型应注意什么问题?
如果用户单位楼层采用分层分散式配带照明型EPS,且每层功率不大于600W,而且照明又是白炽灯或节能灯, 则用户可以使用经济的方波型EPS;反之用户必须使用正弦波型EPS!正弦波照明型EPS一般也有两个系列:1-3KW为48VDC蓄电池系统型,相对每千瓦造价低,而4-10KW一般为192VDC蓄电池系统型,相对价高。另外用户采用分散式还是集中式EPS供电,应根据楼层电力布线实际情况,一般集中式相对管理方便,优势明显。
19、混合型EPS常用规格有哪些?
混合型EPS为三相型,规格从1.5KW到400KW均有,但10KW以下的单相负载,一般选用照明型EPS.
20、混合型EPS常见负载有哪些?
混合型EPS能用于一切单相或三相型需要持续供电的负载设备,可单相或三相单独使用也可单相、三相混合使用。但单相负载单独使用时,从经济角度上讲,最好选用照明型EPS。
21、动力型EPS常见规格有哪些?
动力型EPS为三相型,规格从1.5KW到400KW均有,但5KW以下的动力型EPS应用较少。
22、动力型EPS常见负载有哪些?
其在消防行业中的应用有:消防电梯、消防水泵、逃生闸门等;在工业中的应用有:各种三相动力型需要持续供电的电机、机械等。
23、EPS的国家标准与企业标准关系如何?
EPS的国家标准是参考国际标准制定的,基本与国际标准接轨,而EPS的企业标准一般要高于国家标准。如:照明型EPS逆变切换时间的国家标准是≤5秒,特殊场合使用时≤0.25秒;而EPS的企业标准是≤2秒,特殊场合使用时≤0.2秒。
24、EPS产品需要经过“CCC”认证吗?
EPS作为消防行业产品目前还没列入“CCC”认证范筹,但其内部的部分配件如断路器、空气开关等必须具有“CCC”认证要求。
25、EPS生产需要哪些检验和认证?需具备什么样条件?
EPS作为消防行业产品必须要经过消防行业的型式认可认证,取得相应认证证书。在认证过程中必须经过严格的生产场地、生产设备、试验设备、测试设备的检验及设计工艺、生产流程等的审核,以及对销售、销后服务作出评估认定等。 另外作为消防行业的新项目产品还应该经过ISO9000系列体系认证,市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的确认。
26、EPS制造一般由什么部门主管、监督和检验?
EPS产品具有三重属性;1)作为工业型产品,EPS的生产制造由相关工商、税务、安检部门主管、监督和检验。2)作为消防产品,必须严格接受消防主管部门的倡导、检验和监督。3)作为建筑电气产品必须符合建筑设计行业的设计要求。
27、EPS为何一般均需定做?
因为不同用户的EPS应用场合不尽相同,包括市电输入路数不同,输入相数不同,应急备用时间要求可能不同,是否要求增设可选件(如消防联动、远程监控等),以及是否要求EPS机身有具体尺寸要求,机身颜色是否必须与室内配电柜等其他电力设备颜色协调一致等等。这些决定了EPS一般均需定做!
28、EPS在国内的发展历程如何?
EPS于1996年从国外引入中国,刚开始于国内的广州、深圳、佛山等地有企业仿制单相的5KW以下小型机,主要用于宾馆、楼宇等应急照明,而消防行业应用很少。但随着EPS在应急照明方面应用慢慢推行及三相型EPS的引进开发与应用,EPS在消防应用中的方便性、高效性、环保性等优势显得十分突出,于是在二十世纪末,国内首先在青岛、大连、佛山等地有几家原先从事UPS制造的企业看准了商机,投入到EPS的设计开发制造中,到目前为止国内大大小小的EPS厂家有十几家,而且近年会快速增多。
29、EPS使用在我国各省区的推广进程?
国内首先是山东省从2003年8月在全省消防行业推广应用,规定6层以上高层楼宇需配备EPS电源,其次是东北三省,借鉴山东经验于2003年11月开始全面推广EPS的应用,然后是福建、浙江、广东等省在逐步引用,而四川、湖北、河北等省刚进入初步试用阶段。
30、中国EPS行业的发展趋势?
EPS是在UPS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种行业产品,在UPS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现已进入微利时代的今天,有部分UPS厂家转行进入EPS制造行业,同时由于国内消防行业、建筑电气设计行业对EPS项目的日趋重视推广使用,使EPS行业于近年驶入了快车道。有关部门预测:EPS行业于最近两三年内必然迎来大发展。同时随着国家电网及电力供应的不断完善,从节能应用的角度预测:将来的部分UPS应用领域会被EPS取代。
31、EPS厂家为何要强调生产中的试验设备?
EPS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紧急情况下的关键时刻必须能有所作为,非常强调逆变运行的可靠度,必须能适应各种恶劣的环境条件、不良电网及复杂的负载现状。因此EPS对重要元器件的选用慎重。与UPS有所区别的是:UPS一般置于专用机房且多有空调,环境条件相对优越,配带负载相对单一(电脑、服务器等IT业),以及其输入一般单独拉线,受外界电网干扰较少。而EPS所处的各种条件相对复杂或恶劣,其产品的生产必须有模拟各种恶劣条件作破坏性试验的设备(如高低温/湿度模拟调节箱、复杂负载模拟运行等设备),只有这样生产出来的EPS产品才能真正保证在苛刻条件的可靠性及稳定性。对使用条件的要求方面,UPS是“花”,EPS是“松”。
32、EPS只能用于消防行业吗?
EPS具有多种用途,除用于消防行业外,作为工业产品也可应用于民用、商业及工业生产的各种设备上使用。
33、EPS在工业上的应用有哪些?
EPS在工业上的持续供电应用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工业设备的控制部分是强感性负载,其电源为独立的或可单独接线的交流市电,此型负载如果配置UPS必须是4:1以上的功率匹配比,势必造成经济上的浪费。而EPS仅需1:1功率匹配比从而大大节省。第二,整台设备(包括动力和控制部分)主电源无从分开,则整台机器属于动力设备,一般UPS无从匹配,仅有动力型EPS适合,且经济上划算!
34、小功率负载怎样选用EPS类型?
首先要确定负载性质及数量:是单相电源还是三相电源,是纯阻性负载还是弱感性或强感性负载以及数量的多少;(一)负载是单相的且数量多则既可选用单相照明型EPS,也可选用三相型EPS,如果单相负载是单独单一的则应选用单相照明型EPS,如果负载中既有单相又有三相混合使用则只能选用三相型EPS(二)负载是三相的则仅能选用三相型EPS。
35、照明型或混合型EPS用于应急照明时容量的计算方式?
该系列EPS用于带应急照明负载时:

(1)当负载为电子镇流器日光灯,EPS容量计算方法:EPS容量=电子镇流器日光灯功率总和×1.1倍;

(2)当负载为电感镇流器日光灯,EPS容量计算方法:EPS容量=电感镇流器日光灯功率总和×1.5倍;

(3)当负载为金属卤素灯或金属钠灯,EPS容量计算方法:EPS容量=金属卤素灯或金属钠灯功率总和×1.6倍。(注:因为JHE系列EPS应急供电时是单相输出回路,不存在偏相,而JHE-H.D系列EPS是三相输出,虽然缺相可运行,但每一相的输出功率仅为EPS标称容量的1/3,不可偏相太多。
36、混合型EPS带载时容量的计算方式?
当混合型EPS带混合负载时,EPS容量的计算方法:

(一)当EPS带多台电动机同时启动时,则EPS的容量应遵循如下原则。EPS容量=带变频启动电动机功率之和+带软启动电动机功率之和×2.5倍+带星三角启动电动机之和×3倍+直接启动电动机之和×5倍。

(二)当EPS带多台电动机且都同时分别单台启动时(不是同时启动),则EPS的容量应遵循如下原则,EPS容量=各个电动机功率之和,但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上述电动机中直接启动的最大的单台电动机功率是EPS容量的1/7;(2)星三角启动的最大的单台电动机功率是EPS的1/4;(3)软启动的最大的单台电动机功率是EPS的1/3;(4)变频启动的最大的单台电动机率不大于EPS;(5)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则应按上述条件中的最大数调整EPS的容量,电动机启动时的顺序应直接启动的在先,其次是星三角的启动,有软启动的再启动,最后是变频启动的再启动。

(三)当混合型EPS带混合负载时,EPS的容量应遵循如下原则:EPS容量=所有负载总功率之和,但必须满足以下六条件,若不满足,则按其中最大的容量来确定EPS容量。(1)负载中直接同时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之和是EPS容量的1/7;(2)负载中星三角同时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之和是EPS容量的1/4;(3)负载中有软启动同时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之和是EPS容量的1/3;(4)负载中有变频器启动同时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之和不大于EPS容量;(5)同时启动的电动机当量功率之和不大于EPS容量。电动机功率当量=直接且同时启动电动机总功率之和×5倍+星三角且同时启动电动机总功率之和×3倍+办公启动且同时启动电动机功率之和×2.5倍+变频且同时启动电动机功率之和。若电动机前后启动时间相差大于1分钟均不视为同时启动。(6)同时启动的所有负载(含非电动机负载)的当量功率之和不大于EPS容量。同时启动的所有负载的功率之和=同时启动的非电动机负载总功率×功率因数+电动机当量功率。
37、动力型EPS带载时容量的计算方式?
用动力型EPS带负载时,EPS容量计算方法:EPS容量=所带电动机功率容量;以上所讲EPS容量均指EPS的标称额定容量(KW)。
38、EPS对所配蓄电池有何要求?
EPS对蓄电池的要求有:(一)全封密免维护型(二)深度放电性能强:EPS均设有强制启动功能,即此功能强制启动时蓄电池放电无过放电保护,可以无限制放电下去,深度放电性能差的蓄电池可能由于EPS的此功能启动一次性就损坏而无可再用。镍氢、镍镉型蓄电池具有优异的深度放电性能但价格太贵不适用,一般的铅钙型铅酸蓄电池深度放电能力相对不佳,于UPS应用的最低终止电压为9.5V,一般为10.2-10.5V左右,如深度放电过深则容易造成蓄电池损坏,但目前市场上EPS所配蓄电池基本还是此种,这是源于UPS蓄电池的使用习惯,究其原因是EPS设计者没有考虑到EPS强制启动功能对蓄电池的影响或不了解铅钙型铅酸蓄电池深度放电能力不佳的这一特性。相比之下仅有低锑(1-3%)的铅锑型铅酸蓄电池既经济又有较强深度放电性能且符合全封密免维护的要求,较适合EPS行业配用,然而此种蓄电池也有自放电相对稍高这一弱点,目前市场上还没有此种蓄电池应用于EPS的配置中。
39、EPS蓄电池备用时间有何标准,依据是什么?
EPS的蓄电池备用时间国家标准是90分钟,依据是:既满足疏散应急照明又能满足救生照明所需。但目前随着行业或具体项目的竞争,部分经销商为了降低成本,有的给厂家的合同定单仅定制60分钟的备用时间。但也有部分直接用户为了自身的需要定为120分钟或更长时间的。
40、照明型EPS逆变切换时间有何要求?
照明型EPS的应急切换时间不大于5秒,高危险区域如医院手术室、歌舞厅、车站候车厅、大型体育场等人群密集场所,EPS应急电源转换时间不大于0.25秒。这是因为一旦发生火情市电停电,EPS应急转换时间如果过长很容易使人在黑暗中产生恐慌心理,从而发生乱窜乱逃的现象,很容易产生群体挤压踏死踏伤的恶性事件。

网友C:
41、照明型EPS的设计要求一般有哪些?
其设计要求主要有:(一)应急转换时间不大于5秒,特殊场合不大于0.25秒,(二)逆变备用时间不小于90分钟,(三)配置的蓄电池每个单体(12VDC)及EPS输出的每个回路必须能实时检测实况(四)壳体等材料必须具有防火阻燃性质,内部连线采用耐温不小于105℃的导线(五)逆变状态下不受市电短路及接地的影响(六)充电回路内部元件表面温度最高不超过90℃,充电电流不大于蓄电池的0.25C-A(七)EPS对蓄电池具有过放电保护及在紧急措施下强制启动蓄电池无限制放电不受过放电保护的功能。
42、照明型EPS的输出回路设计原则?
其输出回路的设计具有三原则:(一)按用户需要可以设计多路输出,(二)对各路输出应有单独检测功能(三)多路输出的各单回路应该是相互独立的,即各路输出的短路等不影响其他回路的正常工作。
43、照明型EPS的监控功能有哪些?
照明型EPS的检测功能一般分两部分(一)对蓄电池检测要求能检测到每只蓄电池(不超过12V)的实况(二)对输出回路的检测要求能检测到各输出回路的不正常情况。
44、照明型EPS的可选件有哪些?作用是什么?
一般有:(一)互投装置(双电源切换装置):用于双路市电的切换或单路市电与发电机组的切换。置于EPS输入前端或输出后端,但置于输入前端对EPS整体可靠度较高,如下图所示:置于输入前端如互投装置坏了,EPS会侦测到(相当于市电停电)从而告警同时启动逆变应急输出。置于EPS输出后端如互投装置坏了,则EPS输出就断电了。
(二)智能远程监控装置:用于远距离监控EPS实时状态,一般是监控点离EPS距离超过30米以上者才有安装的可能。(三)消防联动设置:将EPS的控制纳入大楼消防控制总中心的联合管理系统。
45、混合型EPS选型原则有哪些?
混合型EPS,顾名思义它适合配带既有照明型负载又有动力型负载的混合型负载, 当然在照明型负载功率超过10KW情况下一般均选用三相混合型EPS,此种情况照明负载应尽量平均分配于EPS的A、B、C三相,最好不要偏相太多。纯动力三相型负载(如电机等)单独使用时最好选用动力型EPS,如选用混合型EPS则会造成功率匹配比上的经济浪费。
46、EPS的组成结构怎样?
(一) 充电器部分(二)逆变器部分(三)电池组件部分(四)控制器部分(五)输入/
输出配电排座部分。另外有特殊要求时具有可选件部分,如双电源切换等。
47、EPS的三路输出与三相输出有何区别?
EPS的三路输出既可以指同相(单相型EPS)的分支三路输出(特点是三路火线可以短接),也可以是不同相(指三相型EPS)的A相、B相、C相三路不同相路的输出(三相火线不可以短接!),而三相输出是专指三相型EPS的A相、B相、C相的不同相路的输出,三相输出可能只有三路输出,也可能具有很多路输出。
48、EPS与UPS用蓄电池有何相同及区别?
(一)相同点是:均利用价格不高的铅酸型全密封免维护蓄电池,且设计的蓄电池组逆变电压方案相同,单体电池一般均是采用12V系列最多。(二)区别是:(1)UPS要求所配蓄电池的性能全面,尤其强调注重蓄电池使用寿命,而EPS除要求各性能外,着重强调的是蓄电池深度放电这一性能。(2)目前UPS对蓄电池的检测功能基本上只是针对整个蓄电池组,而不能检测单个蓄电池的实况,而EPS强调的是针对整组蓄电池的每个单体蓄电池的检测,要求更具体更完善,这也是消防行业的特殊要求。(3)UPS用蓄电池备用时间从几分钟到十几小时均有,而EPS的备用时间一般为60-120分钟,更长更短的时间极少!
49、EPS能用于UPS的应用场合吗?
UPS的应用场合一般要求是:后备式逆变切换时间小于0.01秒,在线式为0切换。EPS的逆变切换时间一般都要大于UPS,所以一般的EPS不能应用于UPS的使用场合,而如果EPS特殊设计改进逆变切换时间达到小于0.01秒要求,且对负载供电质量要求不高的情况则可以代替UPS使用,而且还可以达到节能的目的。
50、UPS能用于EPS的应用场合吗?
EPS配带的一般是强感性负载,UPS配带强感性负载势必造成功率匹配比上的经济浪费,而且在线式UPS在市电正常时,整流器和逆变器等一直是在不间断地发热工作,需造成大约10-20%的无功电能的浪费。另外最大的问题是:UPS即使当时能简单代替EPS装上去使用了,但到消防装备验收时一般是通不过,验收不了!即使蒙混过关验收了,如发生火灾时由于EPS原因造成人亡事故谁都逃脱不了责任。因此说,UPS决对不能代替EPS应用于消防场所。
51、EPS能作民用逆变器用吗?
EPS能作各种民用逆变器使用,只是相对造价较高,一般百姓接受不了,且一般还需要扩充蓄电池柜以获得更长的备用时间所需。
52、一般的民用逆变器能代替EPS使用吗?
参见第50问答题,与UPS一样,一般情况下民用逆变器不能代替EPS使用于消防场所。
53、动力型EPS的独特应用是什么?
动力型的EPS的应用针对的是纯动力型负载(如电机)且对切换时间要求极短的应用场合,这是其他可持续供电电源(如发电机组)不能替代的产品。
54、EPS目前国内能做的最大功率是多少?
三相型EPS目前国内能制造的最大机组功率是500KW,用于省级项目的一级负荷,国内已有多套使用。国际上目前能制造的最大的单体三相功率模块是130KW(西门子)。
55、照明型EPS逆变波型为方波能用吗?
逆变波型为方波的照明型EPS,市场上极少见,仅能配带白炽灯及节能灯,而荧光灯、金属卤素灯、钠灯等则不能使用,更不能用于动力型等其他负载设备。
56、动力型EPS能用于应急照明吗?
动力型EPS一般具有变频启动功能,一般切换时间相对较长一些,启动间会形成照明灯具的发光器由暗慢慢变亮现象,不太适合应急照明场合使用,尤其是不适合特殊场合下的应急照明使用。
57、照明型EPS能用于电机类负载吗?
照明型EPS一般不用于电机负载,这是因为照明型EPS一般是单相型,而电机大多是三相型,即使是单相电机也会造成功率匹配比过大的经济浪费(1:5以上);除非在照明型EPS后端(单相电机的前面)加装单相变频装置。这样一来整机价格也不低。
58、混合型EPS能单独用于照明或电机类负载吗?
能,混合型EPS单独用于照明时一般是在功率较大(10KW以上)的场合;单独配带电
机负载时会造成功率匹配比上的经济浪费,一般较少使用这种单独匹配电机类负载方式。
59、各种电梯均有配带EPS的必要吗?
电梯种类有多种:载货电梯、载人电梯、消防电梯等。消防电梯是专用于高层建筑的消防逃生专用电梯,内部具备专用通讯、防火设计等功能一应俱全。国家消防行业规定:消防电梯必须配备EPS应急电源(消防电梯功率一般为7-10KW),而一般的载人电梯有条件的使用单位也有配置EPS的可能,而载货电梯一般不需配置!
60、EPS应符合消防行业的哪些标准?
照明型EPS目前应符合国家GB17945-2000《消防应急灯具》标准,混合型及动力型EPS除应符合国家GB17945-2000标准外还应符合Q/ZQCK005-2001《三相应急电源》标准。

网友F:
后40问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后40问泥?

先别着急

偶得慢慢整理并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