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温度模块采集信号波动太大

楼主(2010-07-27):
台达14SS主机、04PT-S温度模块。现在采集的温度模拟信号数值波动很大,换算出来的温度波动都达到八度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是干扰还是模块采集的问题?如是干扰怎么处理?又怎么判断为干扰所导致。。。。请打师们给出个具体分析具体解决的办法。谢谢

网友A:
可以把你的电缆连线和接线说详细点吗?出现这样的情况 干扰占很大因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光从你介绍的,只能告诉你.尽量做好屏蔽和接地等没实际指导作用的方法.

楼主:
用的是两线PT100的热电阻,在PLC这边将两个负端接PT100的一头,.正端接另一头,用的是屏蔽线.但是信号线和动力线放在同一先槽,且动力线里面有变频器输出动力线,,,我想大概也是干扰问题\但是怎么解决啊?重新布线不太现实

网友B:
模块FG端子是否已接线?温度传感器距PLC屏柜距离有多远?有条件的话,先将传感器接在屏柜附近,监控其测量精度如何?以判断是本身精度问题还是干扰问题。

网友C:
考虑一下在电源上加个滤波器还有模块尽量不用PLC自带的24V电源!

网友D:
考虑将PT100的线路穿管处理,并将管路接地良好。

网友E(2014-02-04):
这个台达PLC让人真的很痛苦!plc质量问题!

网友F:
主要是变频器干扰,2-3楼说的都很有道理,另外,如果对反应速度要求不高,除了上述处理,最好再做软件滤波,即使把信号电缆从动力线槽中分出单独放,也不能完全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