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上位机无法操作,望各位看看,指点一二

楼主(2010-07-27):
我用IFIX于S7300PLC组态后,试着调试一些小系统程序,昨日因为地址冲突,而没有成功,今日解决了冲突问题,上位机操作时候,程序上简单的自锁程序都无法动作,一开始我是用VB做的后台按钮,后来直接用IFIX本身的“切换数字量专家”标签,结果依然不行,我查看驱动和数据配方,运行正常,我是用USB—MPI通讯的,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哈尔滨民工(365643811) 9:57:40
看IFIX的驱动里地状态是正常的吗?
永不止步(493398815) 9:57:51
驱动绝对正常
永不止步(493398815) 9:58:06
我是s7a
哈尔滨民工(365643811) 9:58:47
驱动里标签后面的小方块打勾了吗?
永不止步(493398815) 9:59:05
打了
永不止步(493398815) 10:00:30
Enable 我都打过
哈尔滨民工(365643811) 10:01:09
驱动显示GOOD了。

永不止步(493398815) 10:01:19

永不止步(493398815) 10:01:29
驱动都是good
哈尔滨民工(365643811) 10:02:14
你按下没反应还是有提示。
永不止步(493398815) 10:02:22
没反应
哈尔滨民工(365643811) 10:02:40
没反应从PLC里看的吗?
永不止步(493398815) 10:02:46

永不止步(493398815) 10:03:01
简单的自锁都不闭合
永不止步(493398815) 10:03:42
我是串口通讯的
哈尔滨民工(365643811) 10:04:21
组过DI反馈吗?
永不止步(493398815) 10:04:23
在驱动设置时候 和以太网不一样,以前以太网时候没遇到这问题
永不止步(493398815) 10:04:49
组过
哈尔滨民工(365643811) 10:05:28
DI反馈强制一下,在上位机也没反应吗?
永不止步(493398815) 10:05:45

永不止步(493398815) 10:06:31
我反馈信号用的是DR
永不止步(493398815) 10:06:44
这个都无影响的吧
永不止步(493398815) 10:08:43
我配置DO输出时候 DO 不能用,就改了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