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步进电机驱动器能否控制一个步进电机运行

楼主(2010-07-27):
  请问各位 能否用两个不同细分的驱动器去控制一个步进电机 就是说一个驱动器是64细分 另一个是4细分 可不可以在这两种模式下切换去控制一个步进电机运行的快慢  如果能怎样接线 谢谢

网友A:
用交流接触器行吗,两个接触器,一个接64细分与电机,另一个接4细分与电机,同时只有一个接触器接通,

能否完成你的要求

网友B:
这个不清楚你们去看看手册,或者咨询一下厂家.

网友C:
步进电机,切换时大概会抖一下,一有"丢步"的加成效果

网友D:
就切换就可以啦。就像一般异步电机切换三条线到另外一个组。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E:
有没有细分数可在线配制或修改的驱动器? 如果有,楼主是不是就不必这么费劲了。

网友F:
切换时如果是在静止下而且刚刚好是在步进电机的锁死角度上的,那就没有问题,如果是在运动中(或者是静止时电机是偏离锁死角度的),在2次上电时可能会出现偏离。你用一大一小2种细分是为了速度还是精度?另外你的脉冲频率是固定的吗?

楼主:
对:xgjx668 关于

切换时如果是在静止下而且刚刚好是在步进电机的锁死角度上的,那就没有问题,如果是在运动中(或者是静止时电机是偏离锁死角度的),在2次上电时可能会出现偏离。你用一大一小2种细分是为了速度还是精度?另外你的脉冲频率是固定的吗?

内容的回复:
速度和精度都用一个电机去控制 大的脉冲频率是固定的 小的是可以调速

网友F:
可以实现!在两者之间加一个中继就OK了!

网友E:
一定要切换,切换点处粗脉冲的相序循环与细脉冲的相序循环必须对应转定子在一个齿距循环内的相同相位,相位差至多不能超过1/4齿,否则会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