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模块用6V电瓶信号输入,可出现数子量乱跳,请指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7-27):
FX2N-2DA模块有6V信号电压输入时,可出现数子量乱跳,接线正确,程序也正确,请大家指教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2DA,是2AD吧?

网友B:
可能是干扰引起的,还有你的数字乱跳,是多少范围内跳

楼主:
范围很大,从3687一下子在-3687,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有没有尝试过给个稳定的电压信号试试?

范围这么大,而且还有负值?该模拟量模块对应的数字输出是0~4095的范围呀。是不是模块有问题呢?

楼主:
谢谢了,我明天重新去做一下看

网友C:
你的信号源不搞稳定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