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 PID运算

楼主(2010-07-27):
PID 运算正确的结果输出范围是多少?

网友A:
我有点晕,结果范围正常与否看你的控制结果呀

楼主:
对:ye_w 关于
我有点晕,结果范围正常与否看你的控制结果呀
内容的回复:
在用DDC做控制系统时,只要感测值与目标值及设置好几个参数,输出值就可以直接控制阀门。PLC中有些不理解。

网友A:
这个没有本质区别,你仔细看看PID指令,然后再来一起讨论.

楼主:
把积分和微分取消试验一下。问题就简单了!
答案就在MVn=∑△Mn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