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一段小程序

楼主(2010-07-28):
LD               belt_start_stop:M19.1
EU
AN               start_cycle:M8.5
LD               belt_start_stop:M19.1
EU
NOT
A                   start_cycle:M8.5
OLD
A                   belt_alarms_summary:M18.7
A                   emergency_butt_summary:M23.0
=                   start_cycle:M8.5

不明白其中的取非指令的意思,希望有人能指点下。

网友A:
取非就是M19.1的上沿后再取反,结果仅在M19.1出现上沿那一扫描周期内为0,其他时候为1,这段程序大意是M19.0上沿启动,M19.1上沿停止(这是断章取义的理解供参考)

楼主:
对:winter938 关于

取非就是M19.1的上沿后再取反,结果仅在M19.1出现上沿那一扫描周期内为0,其他时候为1,这段程序大意是M19.0上沿启动,M19.1上沿停止(这是断章取义的理解供参考)

内容的回复:

恩,我大概能理解了,谢谢,不过第一行是M19.1,不是M19.0哦,非常感谢,希望以后能多指导一下。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7/2010072214284900001-1.shtml

抱歉没看仔细,参看以上连接有相关内容,几乎一样

网友B:
就是单按钮改变状态。

M18.7 M23.0保持接通的话,

M19.1按一下改变一下状态。

按一下接通,再按一下断开......

网友C:
 就是相当于一个翻转吧  只不过是两个按钮控制

网友D:
4楼正解。

网友E:
其实这个程序最主要的就是m8.5的状态啊,在其之前的逻辑跟它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