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生成的归档备份数据,如何转化成EXCLE格式?

楼主(2010-07-28):
WINCC能否将归档数据转化成表格形式,或者将归档备份数据转化成EXCEL格式,请各大侠给予讲解。

网友A:
可以使用WinCC脚本程序,将你需要记录的变量写到设定好的Excel模板中去,然后按照你设定的要求保存到指定的位置。

楼主:
对:饶歌 关于
可以使用WinCC脚本程序,将你需要记录的变量写到设定好的Excel模板中去,然后按照你设定的要求保存到指定的位置。
内容的回复:
谢谢,是否有相关的入门教程东东啊!!!

网友B:
在SQL SERVER数据库内做DTS。
也是工业数据桥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