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主站带3个200从站问题

楼主(2010-07-28):
各位前辈,

   小弟刚接触PLC不久,现有一个项目,采用3152DP做主站带CP343以太网模块,3个226的PLC做从站带EM277模块,没接触过这种网络连接,有很多问题不懂,最主要的是硬件组态和编程通讯的问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请给我发一份相关的实例说明。

邮箱ca19841229@126.com

网友A:
直接在组套里面找到 以太网卡和   EM277    根据你要交换的数据量和数据类型 插入 就可以了

网友B:
1.EM277是PROFIBUS模块,不是以太网模块,要和315-2DP通讯,要连接到它的DP口。

2.300和200通讯有MPI、DP、以太网三种方式,在西门子网站上有一个详细的应用文档说明,你可以在下载中心下载。

网友C:
只能Profibusdp总线

网友D(2010-09-09):
一般都是用DP连接 首先你下载GSD文件 然后添加到300里面  这样你就能在300更件中找到EM277模块  然后添加到主从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