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32PLC编程口可以与触摸屏通讯却不能与计算机串口通讯?

楼主(2010-07-28):
台达ES32PLC编程口可以与触摸屏通讯却不能与计算机串口通讯

这是其他工程师做的程序,不知怎么回事,触摸屏可以通讯控制PLC进行动作,而我却不能通过编程电缆连接PLC.确定通讯设置正确,串口\数据线等没有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编程电缆你是如何确定没有问题的?

看楼主的描述,好像不一定清楚PLC端口的通讯参数,所以连不上也就不奇怪了!

楼主:
对:饶歌 关于

编程电缆你是如何确定没有问题的?

看楼主的描述,好像不一定清楚PLC端口的通讯参数,所以连不上也就不奇怪了!

内容的回复:兄弟通讯参数是正确的,自动侦测也做了,都是没有连接上。

网友A:
1、电缆时买的,还是自己做的,如果是自己做的,打开看下有没有针脚脱落;

2、如果确定PLC端口的通讯参数,查看计算机对应端口的参数设置,波特率可以不一致,计算机会自动匹配,但奇偶校验一定要跟PLC端口匹配;

3、需要怀疑计算机串口烧坏的可能性,台达的触摸屏还是很容易烧串口的,有条件换台机子或换个其它串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