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二

楼主(2010-07-28):
现想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要求一台电机运转时,另一台必须停止,能否只用二个接触器和两个继电器实现控制功能,具体怎么做?希望工控高手们多多指教!

网友A:
需要用到变频器的 输出信号,才比较安全想些,可靠些。

网友B:
两台电机一用一备对吧,有个图集《常用电机控制电路图》D303-2-3里边有具体的解决方案。

网友B:
用接触器的触点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

网友C:
用接触器做个切换吧,变频器只能当电源看

网友D:
变频器输出用两个接触器进行切换,但应注意启动和停止时,变频器和接触器的动作先后顺序。

网友E:
在切换之前,必须保证变频器无输出。

网友F(2010-10-14):
当然可以,一拖二 我都试过了  ,不过把变频器当做电机电源用,且并不易用于大功率电机!

网友G:
这个简单的啊 我也一拖二用过的啊  还行的啊 包括变频器一拖四同时工作的啊

网友H(2010-12-01):
引用 网友E:
关于在切换之前,必须保证变频器无输出。

嗯,说的相当正确。

网友I:
在变频器输出端加接触器切换,接触器要有互锁,同时接触器的动作受变频器输出控制,既在变频器停止以后要有一段延时,保证在变频器没输出时切换。

网友J:
控制回路加个自锁就可以了,比较简单的案例。。。。。。

楼主(2011-02-12):
谢谢大家,我已经做出来了,只是后来很忙,没什么时间上网回复,,,再次感谢!

网友K(2011-08-12):
这个的确专业,呵呵。自动化领域的高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