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KW变频器能否替换国外4.0KW的变频器

楼主(2010-07-28):
我一个客户的恒压供水需要更换变频器,目前用的是从国外进口的4.0KW变频器。而我们公司只有3.7KW和5.5KW的变频器。我想用3.7KW的变频器来更换他4.0KW变频器不知道可不可以?请各位师哥师姐给点意见。

网友A:
试下不就知道了,一般是没什么问题。

-------------------------------------------------

二手PLC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温州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二手 工程余货 PLC (如 西门子200 300/400 三菱FX Q 基恩士KV 等各种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6RA70 SSD590C直流调速器等工控电气....好坏都收

楼主:
谢谢,主要是担心自己公司产品的质量。

网友B:
只要输出电流能满足要求,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