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瞬停再启动功能
a zhan

楼主(2010-07-28):
变频器设置瞬停再启动功能后,由于电压太低,导致启动继电器线圈失压跳开,相当于按停止按钮,变频器停台,所以效果不太理想,如果直接将启动触点短接运行,有什么危害吗?我想试用。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huangchu_111@163.com

网友:
如果用固态继电器代替普通继电器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如何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