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通过电脑监控触摸屏的数据!

楼主(2010-07-28):
我是想通过电脑连接屏 屏连接PLC 用电脑直接控制PLC

比如电脑监控屏的地址是10 屏监控PLC的地址是m0 怎么通过屏把10和m0 连接起来

网友A:
在那个页面里面编写脚本,找到屏的对应地址然后由脚本中进行转换或者赋值到M 0

网友A:
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同时使用两个 COM口进行连接   在LEVI左侧的工程配置框中双击工程配置

工程参数类似于以上配置 一个配置MODBU RTU SLAV  一个配置您的PLC协议
 配置完成后 确认连接的COM口是否正确
在画面脚本里编写叫本例如
 在脚本中坐一上升沿脚本里面输入@W_2#M0=1     在控制期为0的时候就可以使用下降沿@W_2#M0=0
电脑使用在线模拟 在线模拟时电脑使用的协议为MODBUS  RTU  MASTER
实现通讯后就可以实现电脑通过屏的中转控制PLC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的电脑私人配置不一样在线模拟电脑的COM口不是 COM1这就需要客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网友B:
路过,对我们销售很有意

网友C:
用双串口的人机界面可以满足LZ的要求,可以到网上搜这篇文章(“双串口POP文本显示器的数据互传功能及应用”)看看。

网友D:
同样也可以使用维控触摸屏的远程穿透功能。

直接使用PLC协议,穿透人机界面,访问PLC

方法有很多种。应该都可以满足您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