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怎样用日历控制触点

楼主(2010-07-28):
plc中怎样用日历控制触点,比如2010年3月10日0时接通y0。怎样办到?

网友A:
说明白是哪种PLC,挺简单的事!

PLC中有记录日期时间的寄存器,如年、月、日、时、分、秒都有相应的寄存器,对比就行了!

网友B:
那就得将PLC内置时钟激活,并设置正确的日期。另外要考虑的是很多PLC的内置时钟误差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