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继电器型输出PLC直接连电磁阀问题

楼主(2010-07-29):
来公司已经有些日子,经常碰到PLC输出点烧坏的问题.按照一般要求,继电器型输出可以直接连接电磁阀,现在很怀疑信捷这个型号能否直接连,或者说继电器型的PLC是不是不该直接连接电磁阀?最近看到其他厂家同类机器输出接信号放大器后(相当于中间继电器)接电磁阀,很是感叹!!

网友A:
PLC I/O点直接接电磁阀是一种不合理的设计,首先PLC I/O点它的承载能力有限,其次现场设备使用维护过程中很容易短串电源线造成I/O点甚至模块的烧坏!

正常合理的实际是加中继,又没多少钱,一个才三十来块钱!

网友B:
输出用一个小继电器扩展一下。

网友C:
最好先计算一下你输出点的容量。相应的加保护,如保险丝等等,,,,

网友D:
我做了一台设备用信捷PLC,全部输出都直接接电磁阀,用了半年,半年之后,开始陆陆续续烧点,后来做的设备都加小继电器了!

网友E:
关于这个问题,除了考虑电磁阀的电流之外,关键是不要把电磁阀当成阻性负载,而要当成感性负载。

由于感性负载切断时,会在继电器触点处形成电弧,而PLC的PCB继电器体积小,灭弧间距小,所以很容易烧蚀。

所以即使电磁阀电流并不大,也一定要考虑消弧措施:直流电磁阀反并二极管   交流电磁阀并联阻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于这个问题,除了考虑电磁阀的电流之外,关键是不要把电磁阀当成阻性负载,而要当成感性负载。

由于感性负载切断时,会在继电器触点处形成电弧,而PLC的PCB继电器体积小,灭弧间距小,所以很容易烧蚀。

所以即使电磁阀电流并不大,也一定要考虑消弧措施:直流电磁阀反并二极管   交流电磁阀并联阻容

同意楼上意见!

你把你的具体情况说一下,什么电磁阀,线圈的电源电压及电流等等参数说清楚,否则不能很具体的帮到你。我设计这些年来,基本还没有因为这个问题烧毁继电器触点。

网友G:
西门子绝对不会出现zzqk

网友H:
我也遇见同类事件,严重的是还把其他的触点也搞搞坏了,使PLC一上电就有输出,造成设备失控了,后果挺严重的

网友I:
不会吧,我用的西门子、三菱、欧姆龙都不会出现烧点的情况。也不用加什么继电器。电磁阀的电流比中间继电器的电流还小,怎么会烧点呢,刚订了一台信捷的PLC还没有开始用,就看到这样的贴子,真有点害怕了

楼主:
对:tlw2007 关于不会吧,我用的西门子、三菱、欧姆龙都不会出现烧点的情况。也不用加什么继电器。电磁阀的电流比中间继电器的电流还小,怎么会烧点呢,刚订了一台信捷的PLC还没有开始用,就看到这样的贴子,真有点害怕了 内容的回复:兄弟这个是真的,一定要注意.

网友I:
难道国产的就这么差吗?为什么不做好一点,是技术不行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J(2011-09-08):
设计就有问题 先不管容量够不够 现在的PLC越做越小了 继电器也小了 就算PLC触点容量够 带电磁阀也是很容易坏的  换中继比换PLC是不是要方便很多呢????...................

网友K:
我认为是外部电路设计的问题,可以加一块放大板去驱动电磁阀,8路的一块才80元。比继电器便宜多了,要的可以联系13400832189

网友L:
信捷我拆开看过,内部的继电器质量也不错的,用的是泰国产的松下

网友M:
  现在是泰国产的松下,有段时间用的继电器什么标志都没有。。。。。。。。。。。。。

网友N(2011-10-17):
我手上有好几台信捷的PLC,也都是坏点的问题

网友O(2012-01-18):
松下的继电器不假!关键你没看继电器的参数:500W次的机械寿命,如果加上负载肯定要低于这个数,还有触点的材质也有很大关系,这点信捷做的不厚道!

网友P(2012-04-06):
这么可怕啊,我用的基本是电磁阀啊

网友Q:
最好外加一块放大板去驱动电磁阀,

网友Q:
刚刚回帖没看到?丢了?又要打一遍,还是个老帖子。。。。

不管什么plc最好输出都加一块放大板去驱动电磁阀(如果输出都是DC24V的电磁阀的话),就是这样也不能保证驱动板不会烧场效应管(A640啊),但可以保证PLC不会坏输出点,PLC输出带的是驱动板的光耦,电流一点点而已。也不像中继会烧触点,不用换继电器。但修驱动板有点麻烦,不如换继电器来的方便,带负载也没有继电器广泛。好在场效应管很少坏。

网友R:
PLC继电器型输出直接驱动液压电磁阀,如果不用放大板或中继的话,电磁阀一定要并续流二极管!!

网友S:
加继电器有什么要求,加继电器若比电磁阀的线圈还大,还不是一样会烧点?

网友T:
一般在驱动电磁阀时,加中间继电器可以有效的保护PLC的输出继电器。

网友U(2012-05-15):
最好是加上中继,我试过,如果全部直接输出电磁阀的话,在频繁开启时有可能会跳电!

网友V(2012-11-24):
我见到晶体管的都是直接带电磁阀的,关键是要选电流小的电磁阀。还有反并二极管。

网友W(2015-04-17):
日本设备都是加装中间继电器,

不是质量问题,而是更加安全持久考虑

网友X(2016-01-22):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信捷的客服却不会考虑他们产品本身的问题

网友Y(2019-08-01):
为什么不用继电器输出的plc呢,反正我用欧姆龙直接接电磁阀都没啥事,还是晶体管输出

网友Z(2021-12-07):
并联二极管没有。没有肯定烧,并了基本没有烧过。

网友AA(2022-04-30):
10年都没遇到过烧点

网友AB:
以前我们用三菱F2-60MR系列PLC的继电器输出带电磁阀都出现烧点现象,后加了中间继电器就解决问题了。楼上断言西门子,三菱,欧姆龙不会烧的太主观。电磁阀是感性负载,启动电流较大,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