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MT6050I与台达PLC DVP-40EH 无法通信

楼主(2010-07-29):
我使用PLC的编程口与触摸屏MT6050i连接,成功下载程序后,触摸屏出现PLC没有响应提示,触摸屏设置的是:台达PLC,协议为COM1,9600,7,E,1。请各位指教。

网友A:
1、台达PLC通讯连接口通讯参数是否是9600,7,E,1?还有站号!

2、触摸屏与PLC的通讯线是否正确,好好研究一下他们之间的通讯连接线。

网友B:
我公司专业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驱动器、电源、触摸屏、PLC、伺服、调速器、软启、工控机等自动化设备上的电路板。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联系我。QQ1162147905 15801639657

网友C: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了 没什么特殊的

www.ytleader.cn

网友D:
注意台达plc的关于通讯的地址有没有被占用  好像是D1206 具体看PLC的说明书 我也忘了。威纶触摸屏就选对型号,参数保留默认就可以了。

威纶触摸屏:http://www.52hmi.com

西门子200PLC: http://www.52plc.com

网友E:
通信参数要仔细核查,还有线是否用错或没焊好,再有就是PLC方面的设置有否设置好。

优惠供应威纶、Eview、信捷、HAKKO触摸屏及PLC,有意请联系QQ:273247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