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运动控制系统的软件架构

楼主(2010-07-29):
刘版主,波恩大侠:帮忙啦……

各位大侠:我最近在接到一个新的任务,需要做一个运动控制系统,用c语言编写。

我首先需要设计一下软件架构,也就是软件功能模块的分析之类的设计。

我首先想到到功能分散,风险分散。

哪位大侠有比较成熟的软件架构啊?

谢谢大家了!

好像说的不太明白。

我的硬件系统是:PC+D/A+I/O+光栅尺+光栅计数卡+直线电机。

采用c语言编程。

我想知道的就是控制程序的架构。比如有保护程序\驱动程序\控制模块\等等,这样的类是功能架构。

再次加入:我想应该不是叫运动控制系统,我想应该是下位机软件的开发。

具体的应该说是下位机软件架构。

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A:
PC下,实时性是关键哦

还不如选一款运动控制卡

网友B:
软件架构不敢说懂,电机控制略知一二,如果采用 PC+D/A+I/O+光栅尺+光栅计数卡+直线电机 的方式,一定要用一个实时的操作系统,不要用普通的瘟到死。

网友C:
上位控制软件开发俺不懂,不敢胡说!

一定要用Windows,没有实时内核等于刘版主所预言的“瘟到死”,不过正版的实时内核比运控卡不知要贵多少倍!

楼主:
用的RTLinux,不能用windows的,呵呵!RTLinux免费的。以后可能会用到VXWorks。

兄弟我想做个在Linux下,基于RTLinux内核的,类似于实时层(RTLinux)+非实时层(Linux)架构的软件系统。

波恩大侠:如果有下位机的也成啊!

就是想看看真正的工业应用是如何做的。

网友A:
现在主流的方式有两种
1、采用实时操作系统
2、在底层用DSP等其它芯片做一个实时环境,PC只是界面

网友C:
所谓上位控制,就是指驱动执行层面以上的控制。至于是以PC机还是嵌入式为载体,都是上位控制!

RTLinux可用,但实时性有限,至少不是所谓的硬实时,实时任务响应滞后和调度开销都不小。

网友D:
运动控制大体分三种。

PC Base,这个一定要用实时操作系统,多用工业以太网为控制。

PLC base 有的有嵌入式操作系统,有的根本就没操作系统。采用定点DSP或者浮点DSP芯片,PC端有配套的编程配置软件,多为PLCopen 风格。控制界面很多,工业以太网,工业现场总线及脉冲。

Drive Base 不是很了解,但是也看到好多这种类型的运动控制器。

网友C:
昨天风河的人说RTLinux也是硬实时,原则上能力不弱于VxWork等,将信将疑中,开始颠覆自己过去对RTLinux实时性的疑虑。

网友A:
波恩,硬实时的标准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什么样的性能能算硬实时?

记得RTLinux的延时应该在10微秒左右。

网友C:
看是什么样的运算平台,记得过去听别人说RTLinux在奔Ⅲ 800上硬中断的响应滞后在15~20微秒。现在的x86平台可能会更快才对。

要胜任几十KHz的硬件刷新频率,硬中断的响应滞后就必须足够小,个人以为不应长于3~5微秒,最好在1~2微秒。欢迎拍砖。

楼主:
谢谢各位,目前正在做这个任务。详细的技术细节还在考虑中……大家继续提建议啊!

网友E:
我的硬件系统是:PC+D/A+I/O+光栅尺+光栅计数卡+直线电机。 這架構說不出你的要求

選用PC目的為何 有大量的資料需要傳遞或處理 還是面子工程

光栅尺+光栅计数卡+直线电机。這應該同一個機構 看來這光栅尺又僅是參考用

很簡單的系統架構 無須複雜化

网友A:
TO波恩
公认实时性最好的VXWorks,应该也不能保证1-2微秒吧;
听一个朋友讲,RTLinux的商业版授权比免费版实时性好,现在的典型工业硬件条件下(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做到7-8微秒还是可以的。
另外,如果让我用RTLinux开发数控系统的话(虽然没有这个能力,只是谈一下设想),我的架构会如下:
1、如果采用总线模式,应该把总线最底层的处理用硬件或独立的芯片(FPGA/DSP/ARM)来完成,把同步过来的数据存在寄存器里面,用类似于DMA的方法来与x86架构下的RTLinux交互。
2、如果采用传统模式,应该把编码器计数和DA用硬件或独立的芯片(FPGA/DSP/ARM)来完成,把同步过来的数据存在寄存器里面,用类似于DMA的方法来与x86架构下的RTLinux交互。
3、在x86架构下的RTLinux只用了执行轨迹规划、插补等功能;也就是说,RTLinux控制的只是位置环及位置环以上的工作。这样,RTLinux实现100微秒的伺服周期应该还是有保证的。
4、上述底层硬件的成本不会太高,而软硬件结合的方式,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在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更多的还是靠自己)。

网友C:
据说基于Windows的实时内核可以跑100KHz的硬件中断,10us周期,中断响应得多快?

个人不曾做过这方面的实际工作,只能凭感觉臆测。欢迎继续拍砖!

楼主:
to 竹石
3、在x86架构下的RTLinux只用了执行轨迹规划、插补等功能;也就是说,RTLinux控制的只是位置环及位置环以上的工作。这样,RTLinux实现100微秒的伺服周期应该还是有保证的。

一般的方法是分为实时层和非实时层两部分,尔轨迹规划和插补等功能是放在非实时层来做的。

网友C:
是啊!轨迹规划、插补、加减速与稳速控制等放在非实时任务中异步突发式处理并缓冲,是现如今业内通行的做法,虽然这在十年前还算是不小的“Know How ” !

网友F:
建议参考Deltatau的Power PMAC, 采用的是实时的linux内核处理运动控制,其他的任务采用非实时处理
用的是POWER PC嵌入式芯片,好像可以控制256个马达

网友G:
电流环的调节也是用linux内核来处理?

网友C:
有没有用Linux不详,PMAC卡中确实有可以做到电流环调节和矢量控制的。

网友G:
那这种PMAC卡集成主电路(功率电路)部分吗?或者说它接什么样的驱动器?与驱动器的接口是怎样的?

网友C:
PMAC卡本身并不集成功率,但有配套的功放,信号接口包括来自PMAC卡的3相PWM和使能输入,去PMAC卡的2相数字式电流反馈和就绪、故障输出等,功率接口是交流入线,直流母线和三相逆变输出。

建议上DeltaTau的官网看看。

楼主:
对:jamesyoung77 关于建议参考Deltatau的Power PMAC, 采用的是实时的linux内核处理运动控制,其他的任务采用非实时处理
用的是POWER PC嵌入式芯片,好像可以控制256个马达
内容的回复:

Power PMAC ?小弟我不懂。我只是短暂的用过在Windows下的Turbo PMAC1型卡,编过很短的程序。

网友F:
PMAC 和Power PMAC是有区别的;
PMAC系统是基于Motorola的DSP芯片,Delta Tau自己写了一个实时内核,2.5k伺服环下大概可以跑32个马达
Power PMAC用的是Power PC嵌入式芯片,相同伺服频率下跑256个马达没有问题 (也许可以跑512个吧)
软件架构大概是这样的:
1. 采用开源的Xenomai实时内核;
2. 该内核处理硬中断,并阻止这些中断发到通用Linux核;
3. 硬中断中处理实时前端任务:电流环,伺服环,实时中断任务
4. 运行前端任务后释放系统权给通用Linux核处理通用任务如轨迹规划,插补,PLC的控制,人机接口,简单的图像处理,用户的C语言程序等等;

网友C:
这是通行的实时内核和通用操作系统的前后台配合关系,Windows平台下也会这样处理。

Windows平台的主流商用实时内核平台有RTX,InTime,VxWin等。

另外,Wind River最近推出的HyperVisor可以把Vxworks等实时操作系统和Windows等通用操作系统在同一个x86多核硬件平台上管理运行起来,兼顾系统的底层实时性和上层通用型,就是成本太高,一个这样的系统量产后需要HyperVisor,VxWork和Windows三套License,开发阶段HyperVisor和VxWorks还需要单独的开发工具License,而且HyperVisor的License费用还高于VxWorks的。

所以除了技术层面外,看不出HyperVisor加VxWorks的Winows平台实时解决方案比RTX、InTime、VxWin的Winows平台实时内核方案有什么优势。

网友F:
既然Delta Tau都把基于Linux的运动控制卡做出来了,所以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方案。
不知道市面上还有没有别的基于实时操作系统的运动控制卡,或许能提供更多的借鉴。
波恩大哥应该知道的更多。

网友C:
对运控卡了解不多。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这是通行的实时内核和通用操作系统的前后台配合关系,Windows平台下也会这样处理。

Windows平台的主流商用实时内核平台有RTX,InTime,VxWin等。

另外,Wind River最近推出的HyperVisor可以把Vxworks等实时操作系统和Windows等通用操作系统在同一个x86多核硬件平台上管理运行起来,兼顾系统的底层实时性和上层通用型,就是成本太高,一个这样的系统量产后需要HyperVisor,VxWork和Windows三套License,开发阶段HyperVisor和VxWorks还需要单独的开发工具License,而且HyperVisor的License费用还高于VxWorks的。

所以除了技术层面外,看不出HyperVisor加VxWorks的Winows平台实时解决方案比RTX、InTime、VxWin的Winows平台实时内核方案有什么优势。

涨见识了!这就是版权啊!呵呵,曾经做过一个Oracle数据库的系统,有两台热备的服务器,备用的还得买windows的License。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jamesyoung77 关于PMAC 和Power PMAC是有区别的;
PMAC系统是基于Motorola的DSP芯片,Delta Tau自己写了一个实时内核,2.5k伺服环下大概可以跑32个马达
Power PMAC用的是Power PC嵌入式芯片,相同伺服频率下跑256个马达没有问题 (也许可以跑512个吧)
软件架构大概是这样的:
1. 采用开源的Xenomai实时内核;
2. 该内核处理硬中断,并阻止这些中断发到通用Linux核;
3. 硬中断中处理实时前端任务:电流环,伺服环,实时中断任务
4. 运行前端任务后释放系统权给通用Linux核处理通用任务如轨迹规划,插补,PLC的控制,人机接口,简单的图像处理,用户的C语言程序等等;
内容的回复:

谢谢,继续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