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三相输出不平衡是模块问题吗?

楼主(2010-07-29):
三菱变频器三相输出不平衡302V      300V     429V 是模块问题吗?

最近经常遇到三菱变频器三相输出不平衡,万用表量模块 整流、逆变  都没问题

通电运行,电压不平衡,是模块问题吗?   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这个不好说,你可以联系我,我问问我们工程师。13718383844我的手机。

网友B:
一般是驱动电路故障,不难修,维修电话---13556213286

网友C:
这要看用的是不是智能模块,如果你使用翻新模块,就是模块的引脚没插紧,我见过两次。区分也简单,在输出状态下对比三相驱动光耦的输出端电压,如果一致,就是模块问题,否则驱动问题啦

网友C:
当然有示波器对比一下波形最好

网友D:
支持楼上说滴!!!    不是智能的 一般都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E:
具体型号?三菱FR500,FR700好少不平衡,假三菱到遇到过这种问题,一般是模块老化。

网友F(2011-11-30):
FRS540  0.75KW变频器,找不到驱动光耦,是不是集成到模块内部去了

网友F:
输出不平衡找不到驱动光耦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