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 部分功能失效

楼主(2010-07-29):
我厂发生火灾,烧毁部分电缆。现在恢复后打开工控机发现部分调节阀的手动自动按钮消失,生产能继续进行就是调节阀在全开位置,通过的流量无法调节,现在只能用前面的手动阀进行人工调节了。是331系列的模块,互换过模块没问题。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2012-12-04):
应该是你进的画面不对吧?你工控机上几个画面啊?

网友B:
标题:专业维修西门子触摸屏及按键屏

我公司专注于西门子HMI的维修,专业维修MP277 10 TOUCH/MP277 10 KEY/OP277 6/TP277 6/OP177B/TP177B/TP177A等新屏,及OP270 10/TP270 10/OP270 6/TP270 6/TP170B/TP170A等老屏。

1)芯片级的维修,专注于西门子产品,维修成功率高;

2)急用户之所急,维修周期短;

3)有少量主板备件,方便客户更换;

4)诚信经营,合理收费。可以提供技术咨询发票。

如需了解更多情况,欢迎光临我们在淘宝上面的店铺:

西门子维修专营店

http://shop69253522.taobao.com/

或者请接洽:

电话:153 0518 3450

邮箱:xinmei_tech@163.com
Q Q
157 114 620(请注明:西门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