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系列PLC可以用三菱FX2N-1PG控制台达B系列伺服吗?

楼主(2010-07-29):
台达EH系列PLC可以用三菱FX2N-1PG控制台达B系列伺服用于管件生产线的飞锯系统吗?要求50M/MIN

网友A:
1PG是脉冲输出的单元最高好象是100KHZ,B系列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接口,AB和A+的就是脉冲输入接口的,连接是毫无问题的,具体你要实现50M/MIN那要看你的电子齿轮设置多少,要速度可能精度就差些,要精度,速度应该会低些.需要注意.拙见

网友B(2011-06-13):
fuhuafeng72

你好,请问你有有实现了用台达EH系列PLC链接控制三菱FX2N-1PG的功能了吗,如有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

不胜感激

网友B:
我有邮箱 youqinhu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