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伺服用三菱FX2N-1PG控制用于管件飞锯系统

楼主(2010-07-29):
台达EH系列PLC用三菱FX2N-1PG控制台达B系列伺服用于管件生产线的飞锯系统吗?要求50M/MIN ,可以的话如何接线和参数设置.

网友A:
台达的plc怎么带fx2n-1pg啊?再说了,用这种plc做飞剪能成功吗?

网友B:
 我做过,用的是欧 陆·590的直流调速,,联系我吧,我提供整套方案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