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代替西门子的plc后出现问题,求高手指点,不知道什么愿意

楼主(2010-07-29):
请教个问题啊 , 车间一台设备 原来是 西门子s7200的plc , 我根据动作原理,在三菱的plc上模仿出来了,但是我在更换成 三菱的 plc 后,输入点没有信号输入怎么回事呢?西门子的 I输入端和三菱的X对应起来接的,西门子的 输入端的com口,也就是 1M 是直接接在 开关电源的 GND 上的,为什么接到三菱的 输入com 上后,三菱的plc没有信号输入呢?编码器单独由 开关电源供电,在三菱的plc 上可以输入,但是其余的都不行。

三菱plc输入端的com口接线去掉后编码器也能正常接受信号。这个com端的接线是直接从 开关电源的   GND引出来的 。

网友A:
你应该买个FX3U的,这样就不会受NPN或者PNP的限制了。 Regar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应该买个FX3U的,这样就不会受NPN或者PNP的限制了。 Regards

跟这个源型、漏型有关是吧, 不是说 fx2n都是漏型的吗?

楼主:
我发图,大家帮忙看看啊

网友B:
三菱的是低电平输入有效,一定是你搞错了,改一下线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