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背光灯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0-07-29):
我在单位开发了一台自动化设备,使用的是MT506V的屏加三菱PLC,我发觉一个缺限需要改善,就是在触摸屏屏保熄灯后,如果出现了报警,怎么让背光灯自动点亮,因为每次发现,出现报警后,人再去点触屏幕唤醒背光灯处理报警,至少要浪费两、三秒钟的时间,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让背景灯光一直亮着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如果需要这个功能,建议换成6000或者8000系列的威纶通触摸屏,这是他们的升级产品,价格和506的好像差不多是一样的,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如有需要可以发送至我邮箱联系:yishengyishi00002@126.com

夏工!

网友:
好象可以在里面定义一个报警触发触健,一有报警则会点亮。

网友C:
是的,用6000系列的触摸屏吧,可以满足你的设计要求

技术交流:QQ  1255470370   手机 13761012595-陈工

网友D:
北京昆仑通态WINCE系统的HMI,02年就带此功能,可以通过报警自动开起HMI,使用,方便,简单

可以查看www.bjklcc.com.cn

楼主:
对:lifuc007 关于

让背景灯光一直亮着不就可以了吗

内容的回复:兄弟你难道不知道背光灯是有使用寿命的吗,常亮也是要费电的吗?这也不低碳啊

楼主:
对:夏工! 关于好象可以在里面定义一个报警触发触健,一有报警则会点亮。 内容的回复:能否说具体点怎么定义啊?

网友E:
你可以通过plc内部继电器来触发报警窗口的地址

可以设想假如报警啦可以通过编程使软继电器得电 报警窗口(直接窗口)的地址为此软中继 属性设置成当软继置一时弹出来这样就可以已报警就会弹出来啦

您试试

楼主:
悲哀呀,在中国工控网竟找不到高手来帮我解疑。

网友F(2010-10-28):
1是直接24小时运行吗,WEINVIEW的质量好,

我看一个EB500里面的软件设置,在事情登录里面没有报警时打开背光。

那直接用MT6070IH2,便宜。好用,质量也好。

EB8000的软件直接就有这个功能。

或者你可以做一个宏指令,里面肯定有点亮背光的寄存器。

楼主(2011-11-05):
搞来搞去,还是不知道触摸屏里哪个位元件可以触发背光灯,500系列触摸屏咋这么不人性?注定就是低端品牌的命?

楼主:
老菜鸟就是厉害些,我试试,如果行了,真要好好谢谢你!

网友G:
汗,这问题时间跨度太大了。

2010-07-29提问,2011-11-30 才得到想要的答案。

LZ中间这段时间呢?

楼主:
让楼上的兄弟见笑了,我真还没怎么闲着,还是这段时间一台设备要编程我才想着去年的那个问题还没明白,要不我真还把它给忘记了。

楼主:
老菜鸟及各路高手再出出手,我试过了,不行啊,我利用宏指令,假设PLC端有报警了,就给RW60061写入数据“0”,当没有报警就写入“1”,还写入过“10”试了下,都没变化啊,是不是我对RW60061理解得有误,我是用M506LV的屏试的。

网友H(2011-12-06):
人家不是说的明白了,M500系列的没有这功能,你硬要上,肯定达不到啊,它们早几年就用6000系列的替代了,价格差不多的,性能上也好一点,软件是EB8000 Project Manager的,也人性化一些。

网友I(2013-08-15):
这么简单的问题这么多人都说不清楚,在事件登录里勾选报警时自动打开背光灯不就可以了

QQ:364143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