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急急 发电机的故障

楼主(2010-07-30):
我们的发电机有毛病。但不知是机械的还是电气的。

没给励磁前,发电机运转正常,没有异常的声音。我只要一给励磁电压,发动机转速就上去,但却震得非常厉害,就像有轴承坏了一样。轴承前后两个多是刚换的新的。几天前(用发电机时)因为灯泡一闪一闪,电压和频率都很稳,听听发电机声音好像不太对,就把两边的轴承多换了新的。没换以前,震动就一点儿(指处于发电状态时,只是发出的电使灯泡,日光灯等一闪一闪)。现在毛病没找到,反而又多了个毛病。

现在的现象是:电压和频率是稳定的。但灯泡,日光灯在一闪一闪(频率约为1秒3到4次),AVR(自动电压调制器)没问题。发电时震动非常大。绝对是超出正常状态的震动。有可能是轴承没换好吗?

今天请了个外面的人,他说可能是励磁中间有短路的了。我不太相信。

请熟悉发电机的给指点指点。谢谢。
 这台发电机是只供照明用途的。没有大的负载。它在3个月前被拆开过。因为电枢部分有点对地,重做了绝缘。修好后到现在大约用了有6,7次吧。一直很正常,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过。

网友A:
他说得有可能的。 还是仔细查查看

网友B:
同轴度不好,或者定子间隙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