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增加电流反而减少,不可理解

楼主(2010-07-30):
一台三菱变频带动一台1.5千瓦的电机,把变频的频率提高到67赫兹,电流反而减少为1A,在工频时电机电流为2A,真是不可理解,或者是本人学艺不精,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电机的实际输出功率下降,当频率大于工频时,电机的输出功率会随频率上升而下降。

楼主:
根据公式P=TN/9550.转速增大,也就是N增大,电机轴上的输出功率必将增大。功率增大,电流必增大。

网友B:
超过工频了输出功率就会变小了.

楼主:
我觉得负载在足够小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一定要用试验来验证自己的判断。

网友C:
是这样的,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

网友D:
在额定频率(50Hz)以上调速,是恒功率特性。既频率升高,电压升高,电流下降。

网友E:
服你,你认识电感吗?简单来说是电感的性质,深一点来说是导线与频率的关系,高频导线只有表面导电,内阻就大大提高.这是最基本的知识

网友F:
同意楼上的意见,导线与频率的关系,高频导线只有表面导电,内阻就大大提高.这是最基本的知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在额定频率(50Hz)以上调速,是恒功率特性。既频率升高,电压升高,电流下降。

1、先说一个问题,变频器在变频的同时改变电压,频率下降电压下降;

2、变频器在变频的同时改变电压,频率升高电压升高;

3、频率高于50HZ ,电压还能升高吗?电压还能大于380V?

网友G:
4、频率高于50HZ ,电压不能升高大于380V,这时就出现电机磁场随频率升高而减弱;

5、如果负载的运行功率在50HZ 以上运行时,是恒功率的,就是说频率升高,负载功率不变,转矩正比减小;

6、这时的变频调速成之为弱磁调速,是不是所有的负载都可以进入弱磁调速,不是!

7、有很多负载,在高速时功率增大!

8、所以频率高于50HZ运行是有条件的,如果不是恒功率,或功率减少,就不能进入高频运行;

网友G:
9、所以“把变频的频率提高到67赫兹,电流反而减少为1A”是可能的,与负载此时的实际功率大小有关系;

10、如果是恒功率弱磁调速,由于频率高于50HZ ,由于电压不变,所以电流不变;

11、变频调速,频率高于50HZ时,电流是增大、不变、减小,与负载实际运行功率有关,没有定论;

网友H:
变频器不是变压器,也不是变频电源,输出电压不会大于输入电压。

楼主:
TO:刘志斌老师

引用11、变频调速,频率高于50HZ时,电流是增大、不变、减小,与负载实际运行功率有关,没有定论;
理论上有什么说法。望不吝赐教。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不是变压器,也不是变频电源,输出电压不会大于输入电压。

 频率升高,感抗增大,电流减小。频率升高,转速升高,转差率不变,输出功率增加,负载不变,电流减小。

一般来说变频器在增加频率的同时,会自动升高输出电压,由于(输出电压不会大于输入电压)或负载不变,自然电流减小。

网友J:
变频器输出电压的波形是经过正弦脉宽调制后的系列脉冲波,脉冲的高度等于直流电压是不能调节的。其平均电压的大小实际是通过调整脉冲占空比来进行调节。及在相同时间内方波越密电压越大,方波越稀电压越小。但是由于当变频器在额定频率时,电压的占空比是最大的,难以再进一步加大占空比,因此变频器需要在输出频率低于额定频率时才能够输出电压大于输入电压